爱玛电动车电瓶的问题,无法充电。

楼主(2024-11-12):
如题,女儿的车多半年没骑了发现充不上电(本来骑得就不多),充电器绿灯亮,测电瓶输出没电压,充电器输出也没电压,打电话专卖店说电瓶坏了。这电瓶是48V  20AH的锂电池,会不会保护板把电瓶锁死了,能否用个外接48V电源对电瓶激活一下呢?(电瓶没电充电器就无法工作)。谢谢大家!

网友:
电池饿死了,直接给电芯充电试试

网友A:
绕开保护板,直接给电芯充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开保护板,直接给电芯充电。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充电器需要有电压来识别才能工作。手头有30W,  36V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大约50V,串上保险管充会儿试试,我想电压能起来就还有救。

网友:
先用60V的电动车充电器充几分钟,然后就可以用原来的48V充电器充电了

网友:
反复充几次可能就打开了。我这电池也犯过这毛病

网友:
是锂电池,不是铅酸电池,锂电池要绕过保护板直接对电池充电试试,注意单节电池不要超过4.2V

网友:
充电器可能有防止反接电路,电池长时间不用可能电压很低,接通不了防反接电路,所以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如果测量电池有些电压,可以拆开充电器短接防反接电路的可控硅(这是相当于直通)冲的试试看

楼主:
刚才把壳子打开每节电池只有1.2V,绕开MOS管充电到42V  MOS管还没打开,明天继续充电看看吧。就怕厂家把板子锁了,自己没发解。

网友:
单节锂电池电压到了1.2v,估计锂电池已不保,电池已坏的概率很高……

网友:
保护板或者电池不行了。导致过度放电。

网友:
有保护板还过度放电,那这质量也真是烂到家了。收藏的手机电池有些都十几年小二十年了还有电,电压还在正常值。

网友:
试试如下2种方法:

1、用一组同电压有一半电的电池组并上,用原充电器充,电压上来再断开所并的电池组。

2、把充电器拆开,把充电负极绕过可控硅,就能充了,开始是绿灯的(涓流),充上几小时就变红灯正常充了,充好再恢复可控硅。

PS:我常碰见这情况,多数是能充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