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20这三个可调电阻都是调什么档位

楼主(2024-11-12):
有个人发了这个图标注了这个,但是也不知道调什么档位啊,求告知,谢谢了

网友:
LM20的电路图如下:

R38是调整表头内阻,让表头回路的直流阻抗等于350Ω用的。

R19是调整交流档内阻(兴许也能改变灵敏度)的。

最后一个遮挡了,看不到编号。按图纸,应该是R14,用来调整放大器的负反馈大小的,可以改变放大器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