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求助

楼主(2024-11-13):
昨天杀了杀毒,删除些文件,造成无法开机,电脑装的XP系统,开机提示缺少sfc_Os.dll,忽略后蓝屏,提示错误,进不了xP,用安全模式同样。网上也有修复办法,但现在开不了机,这些办法不适用,各位高手能给个办法吗?多谢!

网友:
安全模式下,把这个文件拷贝进来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系统,简单粗暴

网友:
如果系统很重要,就从另外一台XP上面,复制这个文件过来。
不然就重装咯。

网友:
楼上正解。。
       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装。
带不带光驱,带的话可以用XP的系统光盘修复一下

网友:
试试去其他机子复制文件,用PE启动,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平时电脑装好后做一个一键恢复的备份,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恢复一下比什么方法都快都管用。我的电脑从为用杀毒软件,好多年也没见电脑出过意外,国内的杀毒软件不敢用,只要用就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
发帖的时间估计系统都已经重新装完了 ,
装个 WIN7 吧  比 XP 会稳很多  基本上我都是裸奔的 从来不装杀毒软件,你都装XP了  那个杀毒软件占的运行内存比你系统还大  ,如果配置实在太低  可以装那个   WIN7 精简版 或者 WIN7  embedded 版本

网友:
靠杀毒软件,系统维护软件之类的工具来维护计算机,无异于引狼入室,尤其是国内的软件,更不能用。

网友:
可以在网上直接搜这个文件 添加进去      我觉得现在用XP系统  大多数都是行业专用    前几天还搞了一台2000的系统    收费800块    还是IDE硬盘     给我的老家当都收拾出来了  哈哈   折腾两天    现在的pe完全用不了   用光盘pe   还找了个老光驱

楼主:
现在电脑进不了桌面,一切办法都白搭。把硬盘拆下来,拷了一个从网上下载的SFC_OS.d||,还是提示缺这个文件,其实本来就有这个文件,且大小相同,都是30K,现在是沒有办法了。

网友:
只要有U盘,把U盘做成PE引导盘,要那种比较老的PE镜像,传统引导的。只要此电脑支持插U盘,就能到PE里面把重要资料及软件安装程序备份出来。之后把硬盘删除所有分区,再全盘格式化,之后再分区,重新做系统。再把资料软件恢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