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搭棚TDA1521

楼主(2024-11-13):
最近闲无事做了TDA1521工字背的,变压器用的是50W 双9V交流 开音比较满意!同口水歌曲比较好说不出来好坏,听着也不烦感觉差点什么!不向我以前做的TA7240声音听着老歌向是回到了过去录音机的时代感觉比较耐听!你们大家觉得呢!TDA1521双9V 我怕烧订变压器时特意改成双9V整流后正好12V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大概96年97年黑白电视机的双C变压器40W双交流15V的稳压12V用的,要不就咋芯片,炸了好几次所以现在电压我用的是9V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DA1521官方数据手册,最低电压±7.5V,最大电压±21V,典型电压±16V,
因此双12V的变压器是不会导致芯片 ...

我正在用+/-22V供电用着,放心用,没有问题的。
本地电压偏高,双交流15V变压器输出实测16V有多,整流滤波后22.5V了,经常一天不关机一直通着电经受住了考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做得这么漂亮厉害!磁带机还在用啊!厉害!如果坏了皮带磁头还能买到吗!向版主前辈学习!!!

裸露的收录机机芯是夏普GF-700,网上有全套的皮带供应!

折腾无止境!

祝坛友天天开心快乐!折腾万岁!

网友B:
TDA1521官方数据手册,最低电压±7.5V,最大电压±21V,典型电压±16V,
因此双12V的变压器是不会导致芯片烧毁,你多次炸机的主要原因是制作工艺有问题。

网友B:
至于听感问题,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于听感问题,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不好说。

我自己感觉听口水歌看电视很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1521官方数据手册,最低电压±7.5V,最大电压±21V,典型电压±16V,
因此双12V的变压器是不会导致芯片 ...

交流15v的整流±21.6v敢用吗!电压有一点波动就炸 ,我们这边的市电230V至228v之间 好怕炸,我用稳压到±15 或±12 我才能敢用,不知道有没有用交流15v的,市电是多少!

网友C:
听半个月就好听了,不是煲机器,是煲耳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听感问题,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确定因素太多,不好说。

喇叭最关键,尤其是一些老收录机的喇叭很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半个月就好听了,不是煲机器,是煲耳朵。

经典我们听器材都是在煲耳朵

网友D:
这个芯片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E:
我的TDA1521,飞利浦的,90年代的东西,TDA1521外围电子元器件非常少,适合搭棚焊接。

现在有时候用一用,感觉声音还不错!

刚刚拍片。

网友F:
长虹大屏幕显像管电视机音频放大用这个芯片多,另外问下那个庆达环牛质量如何,经常看到淘宝打广告。

网友:
用心做的,听起来舒心,玩音响玩的就是过程

网友:
看你这个做工炸芯片一点都不稀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TDA1521,飞利浦的,90年代的东西,TDA1521外围电子元器件非常少,适合搭棚焊接。

现在有时候用一用 ...

哇!做得这么漂亮厉害!磁带机还在用啊!厉害!如果坏了皮带磁头还能买到吗!向版主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有什么特别之处?

声音比较均衡,是90年的的代表经典芯片之一,属于傻瓜芯片比较容易出好声音,外围元件特少!比TDA2030好,推4寸以上的喇叭比较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长虹大屏幕显像管电视机音频放大用这个芯片多,另外问下那个庆达环牛质量如何,经常看到淘宝打广告。

还可以特意找他们订做的我已经订做了两个!是在看头条里有一个上海的有一个叫老虎的功放设计者也是买庆达环牛还还专门去了那个厂家,服务比较好!价格还可以,还一个厂叫我也火牛的那家的环牛也买个比普通的牛要小一圈感觉还不错,以前买的牛在华强买跟他们初步对比过有点噪音轻微带载情况下,还也买个箭猪这给牌子的都差不多!

网友:
搭棚美观上差了点,要是搭漂亮点就好了

网友:
放心整,数字表福禄克15B测出来21点几伏,指针表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用+/-22V供电用着,放心用,没有问题的。
本地电压偏高,双交流15V变压器输出实测 ...

厉害!看你搞这么高电压有点冲动哦! 有时间换上双15变压器整一下看看炸不炸!

网友G:
多次炸鸡,是不是散热器接地了,散热器可以接负电源或者悬空,不能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次炸鸡,是不是散热器接地了,散热器可以接负电源或者悬空,不能接地!!!

得用绝缘片,或用云母片涂抹硅脂散热,散热不接地是可以的但有时不小心碰到别的就炸机,我以前也是散热片不接地悬空不要碰别机箱导电的要不瞬间炸机所以要有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