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收音机舌簧耳塞

楼主(2024-11-13):
舌簧耳塞
外径15㎜  高12㎜
拆开外壳外径14㎜ 高6㎜
电阻120欧姆
拆开一个看内部图

网友A:
这个耳机真心不错,不输737田,而且好携带。前几年,我自己改了一副,网上买助听器耳塞头,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真心不错,不输737田,而且好携带。前几年,我自己改了一副,网上买助听器耳塞头,就可以用了。

ES-2我也有!感觉比ES-2更灵敏!内部做工还要好点!

网友B:
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耳塞内的线圈是原有的?还是自己加上的?振动膜片是啥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耳塞内的线圈是原有的?还是自己加上的?振动膜片是啥样子的?

线圈是原装的!振膜是塑料的!

网友B:
买来就是这样的?在哪里买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来就是这样的?在哪里买的?具体型号是什么?

拆自于一款军用耳机!我有卖的!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耳机真心不错,不输737田,而且好携带。前几年,我自己改了一副,网上买助听器耳塞头,就可以用了。

网上买助听器耳塞头不一定都是舌簧结构,有一部分是铁磁铁膜的。

网友:
这款舌簧耳机前后买了4个,开始的两个电感量相差较大,音量也大小不一,打开看音量小的那个,舌簧不居中,没有调节的地方,只有焊开焊锡调节磁铁高度使舌簧居中,但没有掌握好温度,振膜受热变形了,基本报费,所以又买了两个,老板人不错,专门帮我挑选配对,这一对不错,电感量大,音量也大。
这耳机灵敏度不错,几个弱台也收到了,音量也比那种普通的磁电助听器耳机大,但清晰度没有普通助听器的好,有点混但能听清。线也换了网购的耳机线,串联测了下阻抗,不装硅胶头有八百多欧姆,装上硅胶头为七百多,硅胶座和头与普通助听器的通用,与田737比,灵敏度和音量不相上下,音质没有田737好,当然价格相差五倍,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换好线的耳机,几乎无损开壳,线长1.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线的耳机,几乎无损开壳,线长1.2米

早知道你也是矿坛坛友!就该给你优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知道你也是矿坛坛友!就该给你优惠!

谢谢,以后再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以后再合作。

我送你那个小舌簧芯改成舌簧喇叭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送你那个小舌簧芯改成舌簧喇叭效果很好的!

关于你那个用舌簧芯改舌簧喇叭的,你可以开个帖子写一下改制的过程和效果,比如用几寸的喇叭比较合适,怎么把舌簧的振动传递到纸盆,原纸盆怎么处理,什么样的喇叭改出来的效果主要是灵敏度和音量比较好,让大家也学习一下。我看了你发给我的照片很漂亮,但没有经验不敢轻易动手。

网友:
好想买个玩玩

网友D(2024-12-19):
引用 楼主:
ES-2我也有!感觉比ES-2更灵敏!内部做工还要好点!

请问,es-2也是舌簧结构的耳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es-2也是舌簧结构的耳塞吗

这个和ES-2结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