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相当于半只ecc83的电子管 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以满足?寻找相当于1只ecc83的电...

楼主(2024-11-13):
寻找相当于一只ecc83的电子管(ecc83是双三极管) 什么型号的管子可以满足?遇到一个机器  一切都是现成的 阳极电阻  阴极电阻都是固定了的 原来是两声道  一只ecc83单管负责一个声道的工作  现在一个声道坏了  想只利用一个声道的电路部分  所以如果上一只ecc83管子  双三极管的管子一个管子就没用了  一个管子通电  另一个管子不接线路对管子生命也不利  所以询问有没有相当于单管ecc83的电子管。

网友:
有:进口单三极管6C4

网友:
搞得这么麻烦,又要拆元件焊接,直接换一个83不行吗?

网友:
6c4好像是半个au7

网友:
6C4,6Q4,6R4都可以代替.

网友A:
何必呢,ECC83(12XA7)弄只国产6N4直接插上就可以。用其它管还得动该线,增加管座,还都是6.3V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手里有83只是帖子上说了  双三极管只有一只通电后一只管子不接线路  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呢,ECC83(12XA7)弄只国产6N4直接插上就可以。用其它管还得动该线,增加管座,还都是6.3V的。

于板的意思是弄一个6N4插上去  双三极管  只用一只 另一只不管他了。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  看来弄一只6n4用起来  比较方便  反正管子也不贵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考虑了这只管子  但是资料上显示  阳压建议200伏和一百伏  栅负压却都是-1伏200伏时屏流是11.5毫安 100伏时屏流是3.5毫安  资料上说  栅负压最大是-15伏  没有查到曲线图所以没法看到相应的工作点的变化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92但三极管性能很好,7脚管,很多德机都用做低放推动

谢谢你的回复  我也考虑了这只管子  但是资料上显示  阳压建议200伏和一百伏  栅负压却都是-1伏200伏时屏流是11.5毫安 100伏时屏流是3.5毫安  资料上说  栅负压最大是-15伏  没有查到曲线图所以没法看到相应的工作点的变化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92但三极管性能很好,7脚管,很多德机都用做低放推动

谁有ec92的管子曲线图?

网友:
ECC83及相似管

网友:
与ECC83管参数相近的单三极管:

网友:
6C4、6Q4、6R4、EC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