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优秀的低频正弦波电路

楼主(2024-11-13):
请推荐一个优秀的低频正弦波电路,单片机方案也可以。谢谢!
想做一个配合电子琴用的脚键盘,有32个键,频率范围是25HZ-150HZ.

网友:
文氏电桥振荡器:振荡较稳定,波形良好,振荡频率在较宽的范围内能方便地连续调节。

网友:
只有电感电容组成的正弦波为标准,最纯正。

网友:
曾看不少地方介绍【状态变量振荡电路】,4运放+1根JFET,失真-100dB
自己没有做过。

网友:
ADAU1701,自带的DAC或者外加

网友A:
单片机比较合适,需要什么频率修改程序就行。如果不需要同时按,一片单片机就能搞定。用多个单片机费用也不高,现在简直白菜价。网上搜单片机正弦波信号发生器,程序很多。

网友:
ICL8038怎么样?以前是intersil 的。
https://www.renesas.cn/zh/document/dst/icl8038-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比较合适,需要什么频率修改程序就行。如果不需要同时按,一片单片机就能搞定。用多个单片机费用也不 ...

会有多个按键同时按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单片机怎么实现呢?

网友B:
不需要考虑谐波吗? 电子琴,只有一个基频,音色会很不好的。

正规电钢琴,是采样或建模的音色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多个按键同时按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单片机怎么实现呢?

感觉很难。

1、音高,这个比较好办,就是个频率。
2、音色,这个不好办,就是谐波数。

3、时值,这个好办
4、复音,这个难度大

5、力度,这个难度更大。

网友C:
如果纯正弦波,我可以提供帮助。不同频率查表叠加输出就OK了。如果是有不同音色的高低频率,你提供音色源,我也可以帮你做。查表,相加,输出,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考虑谐波吗? 电子琴,只有一个基频,音色会很不好的。

正规电钢琴,是采样或建模的音色库。

电子琴中高频音色已经很好,但是超低频都不尽人意,无论是几千的还是一二万的。负3个8度移频。
加入谐波后如果份量较多会感觉低音不纯下沉不深,超低频的声音本就不好听,但作为和声能提升音乐的品质和韵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多个按键同时按的情况,这种情况多单片机怎么实现呢?

那就用多个单片机,1元左右/片,费用贵不到哪去,相比振荡电路,可以省好多电阻电容,还不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纯正弦波,我可以提供帮助。不同频率查表叠加输出就OK了。如果是有不同音色的高低频率,你提供音色源, ...

谢谢啊!就是纯正弦波,可能要加移调功能和等响度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