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前辈老师的热心回复帮忙,缺钢珠的空气可变电容已经基本修复

楼主(2024-11-13):
钢珠直径买了有3-2-1.5后来又买了2.5-2.75mm的经测试只有2.5mm的钢珠是最合适的,特别提醒一下这个空气可变电容的后档螺丝没有锁紧螺母,是靠胶水直接粘上的类似于螺丝胶,第一次没有拆下来,今晚装好前轴钢珠后,又为后轴犯了愁后来在一QQ群请教一群友…用电磨上最薄的切割片把一字刀口切深一点,然后找把合适的螺丝刀,最好是s2的刀口宽度配合螺丝,慢松慢紧几次后螺丝就松下来了…只要钢珠尺寸合适后档螺丝好拆…这个空气可变电容拆装可以很简单…现在就是还有点碰片…这个得慢慢调整动片和定片的间隙了…在此感谢回复我求助贴的前辈老师朋友们…

网友A:
那个螺丝加热,然后WD40即可拆。

碰片的话,万用表测量动静片电阻,然后塞纸片,即可找到碰片的片子。然后上高压的兆欧表,不打火即完美。

我以前有贴子的,可参考。自己搜吧。

网友B:
螺丝胶怕热,加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螺丝加热,然后WD40即可拆。

碰片的话,万用表测量动静片电阻,然后塞纸片,即可找到碰片的片子。然 ...

没有兆欧表自己不碰片了…万用表20M的时候还有点值其他的都是无限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胶怕热,加热即可。

切割片把螺丝上面的一字槽切深一点左右扭两下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兆欧表自己不碰片了…万用表20M的时候还有点值其他的都是无限大了

自己目测下间隙。有时候间隙太小,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电压小,不会出问题。但用兆欧表,电压高的时候就测量出来了。

间隙太小有时候会有死点,还挺难找的。用纸片或合适的薄塑料片可以测量,当然你用塞尺应该也行,我都是纸片或塑料片。插不进去或抽不动的地方,就是间隙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目测下间隙。有时候间隙太小,万用表测量的时候电压小,不会出问题。但用兆欧表,电压高的时候就测量 ...

昨天测的时候手碰到动片端子了,今天又测了下200M档无穷大…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已经装机了,调幅档位,高频输出对地短路一根导线环收音机怎么感应的声音低端很小?这么接线对吗?没有示波器…

网友A:
调幅档位,高频输出对地短路一根导线环收音机怎么感应的声音低端很小。这句话,读不明白。

能画个图的话,就配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幅档位,高频输出对地短路一根导线环收音机怎么感应的声音低端很小。这句话,读不明白。

能画个图的话 ...

档位就是图上的调幅1,导线短路高频输出的红和黑接线柱然后导线把收音机圈里面,套娃的意思……后来发现不接线把收音机放在外壳上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