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DQ6单端

楼主(2024-11-14):
diyaudio上,smoking-amp对电视行扫描管的G2/G1驱动做了很详细的说明,并且对很多管子在G2/G1驱动下的曲线做了实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diyaudio上看看。简单来讲,G2/G1按比例同时驱动,一是可以大大减小G2的驱动电压,二是可以大大改善曲线线性。我按照这个思路,用12DQ6搭了个电路,实测屏压250V,G2=17V,G1=5V,阴极电压1V,屏流60mA。

以下是原理图,6E6P G2做阳极,用了负载电感,输出到场管驱动12DQ6。

schematic

schematic

以下是实际搭棚图。

网友A:
请教一下:输出牛的阻抗是多少,屏极、阴极线圈比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输出牛的阻抗是多少,屏极、阴极线圈比例是多少?

输出牛初级是3.5K,CFB绕组在10%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牛初级是3.5K,CFB绕组在10%左右。

谢谢指教,带cfb的输出牛可能要订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教,带cfb的输出牛可能要订制才行。

没有也问题不大的,我是因为恰好有就用上了。

网友B:
很喜欢楼主的探索精神,第一次给你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喜欢楼主的探索精神,第一次给你加亮!

感谢感谢!

网友B:
这个玩法我也早就关注了,,我叫它疯狂驱动。就是帘栅跟栅极混合驱动。带来的性能是线性极大的改善,但是缺点是一管一特点,需要实际在不同电阻比值下测量曲线,否则就是盲驱。这一个缺点限制了其玩法。欢迎楼主大胆尝试,摸清其中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法我也早就关注了,,我叫它疯狂驱动。就是帘栅跟栅极混合驱动。带来的性能是线性极大的改善,但是缺 ...

按照smoking-amp的说法,G2的驱动电压/G1的驱动电压大概等于G1的跨导/G2的跨导。我是用了他的实测曲线,应该大差不差。实际能测过那是最好,可惜手里没有设备。

网友:
另辟蹊径,要实测才能玩,不然会灭了你做机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