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的指示灯亮度那么低吗?

楼主(2024-11-14):
信号源修好后发现指示灯亮度很低很低,加罩子几乎不可见,测灯珠电压是5v的…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A:
用一只高亮度发光管串联电阻,代替指示灯比较好。

网友B:
这种小灯泡一般都是6.3V的,可以拧下来看看,以确定电压是否合适,正常情况下带罩子白天也是能看得清发光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用了12V的了。6.3V灯泡,用5V,应该比价亮的。

我经常用12V的替换6.3V的。寿命长,亮度凑合,不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灯泡一般都是6.3V的,可以拧下来看看,以确定电压是否合适,正常情况下带罩子白天也是能看得清发光的

电压是合适的,灯泡不行了,刚刚动手术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用了12V的了。6.3V灯泡,用5V,应该比价亮的。

我经常用12V的替换6.3V的。寿命长,亮度凑合, ...

用7.5v的换了,没有座子用的原来的座子,这种灯泡买一个都得好几块…拆出来的时候用可调电源试感觉烫手然后起黑…应该是老化漏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只高亮度发光管串联电阻,代替指示灯比较好。

就是比较喜欢灯泡的色温啊,换的还是灯泡,只不过是动手术了…没有这种灯泡只能用原来的座子焊一个上去回帖里有图片…

网友D:
用个高亮度白光LED串联个300Ω电阻,焊在原来螺口上注意极性,外面包上片食品包装的暖黄色塑料纸可以以假乱真。

网友E:
八几年还有用奶泡做电源指示灯的,我存了两只。

网友F:
有一種反向并聯的雙LED管,一紅一綠或者一紅一藍,串聯適當阻值的電阻后在交流電下可以發出合成光,我喜歡用這種LED做指示燈,非常適合白熾燈泡指示燈的改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高亮度白光LED串联个300Ω电阻,焊在原来螺口上注意极性,外面包上片食品包装的暖黄色塑料纸可以以假乱 ...

还是喜欢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几年还有用奶泡做电源指示灯的,我存了两只。

现在的氖泡有红色和绿色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種反向并聯的雙LED管,一紅一綠或者一紅一藍,串聯適當阻值的電阻后在交流電下可以發出合成光,我喜歡 ...

感觉还是没有白炽灯看着舒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没有白炽灯看着舒服啊…

一個消逝的時代,您就認了吧。

网友:
在白炽灯时代,指示灯泡为保证较长的工作寿命,灯丝热负载率(功率除以灯丝表面积)取得较小,远小于照明灯泡,更小于手电筒灯泡。照明灯泡的设计寿命为1000小时,手电筒灯泡的设计寿命仅100小时(为的取得更高的发光效率),指示灯泡为3000小时。目前这种低负载率的灯泡还能见到,例如为营造温馨气氛的咖啡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