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我看看这几个原件的参数谢谢

楼主(2024-11-14):
都是多大容量的,如何替换!

网友A:
上图电阻开路了~金色一端为误差值;下图贴片保险丝开路了~1.6A、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电阻开路了~金色一端为误差值;下图贴片保险丝开路了~1.6A、24V.

读数多少?谢谢版主

网友:
四色环电阻比较少见(电感也有四色环的),如果是电阻,它的阻值请查表对照。

网友:
是元件,不是原件!

网友B:
色环电阻  18欧姆

贴片二极管,能拍得更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环电阻  18欧姆

贴片电阻上标的是 162 N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电阻开路了~金色一端为误差值;下图贴片保险丝开路了~1.6A、24V.

版主真厉害,怎么知道这两个件都开路了?! 厉害了,确实都开路了,都是12v供电端的保险电阻,全部开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贴片电阻上标的是 162 NCC

那不是写着1.6A了吗。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写着1.6A了吗。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没有阻值吗?162是1.6A的意思吗?谢谢师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保险电阻没有阻值吗?162是1.6A的意思吗?谢谢师傅

欧姆定律即可算出它的电阻值是0.015欧^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定律即可算出它的电阻值是0.015欧^_^

当年物理光学,电学,磁力学学的最好,考试基本满分!几十年不用都就饭吃了,根据欧姆定律应该是R=U/I吧,24V除以1.6A 等于15欧姆啊!怎么得出的0.015欧呢!

楼主:
另外用手机的APP给出的162表示的是1.6K欧的电阻呢?真有点蒙圈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欧姆定律即可算出它的电阻值是0.015欧^_^

哪有根据额定耐压和电流算保险丝电阻的,更何况用电压电流算那也是 24V / 1.6A = 15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用手机的APP给出的162表示的是1.6K欧的电阻呢?真有点蒙圈了

你这个是松尾电机生产的 1206 封装保险丝,型号为 JAA2402162,不是电阻!

162 是标称电流 16*10^2 = 1600mA = 1.6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松尾电机生产的 1206 封装保险丝,型号为 JAA2402162,不是电阻!

162 是标称电流 16*10^2  ...

感谢师傅,这回明白了,现在搞清楚他的身世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代换?1.6A 24V的保险电阻不好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师傅,这回明白了,现在搞清楚他的身世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代换?1.6A 24V的保险电阻不好找啊! ...

你去某宝搜 “保险丝 KE16”,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去某宝搜 “保险丝 KE16”,很便宜的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物理光学,电学,磁力学学的最好,考试基本满分!几十年不用都就饭吃了,根据欧姆定律应该是R=U/I吧 ...

买回来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它阻值是15欧还是0.01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有根据额定耐压和电流算保险丝电阻的,更何况用电压电流算那也是 24V / 1.6A = 15Ω

你要看它的体积和它的耗散功率咯^_^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年物理光学,电学,磁力学学的最好,考试基本满分!几十年不用都就饭吃了,根据欧姆定律应该是R=U/I吧 ...

这个还真与学习无关。与观察力眼力有关。位号都标F1了,你说还能是啥?参数都标在电路板上了:F1 25V/1.6A

网友G:
图1应该是保险电阻,随便找个同体积的1欧的电阻就可以,图2找个液晶电视料板拆一个,实在找不到,买个1.5A的贴片保险或者直接焊个2A的小保险上去!其实这2个原件不用也可以,最重要的是找出烧的原因,或者找出短路点

网友H:
图一的脚比较粗,感觉不像电容电阻,倒像电感,19uh???(第三环白色?)量一下如果阻值很小(小于19欧)就是电感,约等于19欧就是电阻,阻值无穷大的话可能是电容(19P)或电感电阻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真与学习无关。与观察力眼力有关。位号都标F1了,你说还能是啥?参数都标在电路板上了:F1 25V/1.6 ...

您说这个知道,问题是不知道元件上的标识读法!16楼师傅给解释的很明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1应该是保险电阻,随便找个同体积的1欧的电阻就可以,图2找个液晶电视料板拆一个,实在找不到,买个1.5A ...

感谢师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一的脚比较粗,感觉不像电容电阻,倒像电感,19uh???(第三环白色?)量一下如果阻值很小(小于19欧)就是 ...

这两个都是保险电阻,都是主供电线路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都是保险电阻,都是主供电线路上的!

第一个是保险电阻,阻值较大有18欧,第二个是贴片保险丝,阻值很小只有0.0几欧。

网友I:
那不是写着1.6A了吗。保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不是写着1.6A了吗。保险电阻,

谢谢,我是想弄明白上面标的数字是什么意思!通过上面的师傅指点已经解决,感谢各位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