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换鸟枪,初试镊子LCR 电桥。

楼主(2024-11-15):
近日接修一台雅马哈AX-890功放。故障为左右声道不平衡。在不同的频率时,相差巨大。在400HZ基本一致。但是1000Hz。20KHz。20HZ时相差巨大。最后查出是一个3.3U/50V的电容性能变劣。更换一个4.7U/50后故障排除。
在维修的时候试了一下新购的LCR摄子式手持电桥。感觉还行。130块入的。
夹上去能够显示电容的容量,损耗,还有一个参数我不太懂。性能比我之前的台式电桥还要强大。
只是简单使用了一下,甚至连说明书都没有来得及读。详细测评没有,请见谅。(使用锂电池,用手机充电线可充电)
以下是照片。
这个是故障电容
台式电桥测试的参数
手持电桥测试的参数
手持电桥显示屏显示内容
维修的雅马哈AX-890功放
AX-890内部。日本100伏机器,加装了一个变压器。
这是修复之后左右输出的效果。红黑指针完全重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D值是什么意思?以前看老电子书时好像没有提到呀?

D值的定义叫损耗角正切,电容的等效电路可以看成是电容电阻和电感串联的,而这个电阻实际上就是损耗电阻,理想电容这个电阻为零电感也为零,不过电容电感理想的是没有损耗的,只有电阻是有损耗的,由于有了这个电阻的存在,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就不是九十度了,相差的角度是因为有损耗产生的,这个角度就是损耗角了,这个角度的正切值就是D了,或者通俗的说,就是这个等效电阻与某个频率下容抗值的比,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越小越好的,在工作频率之上,D值应当远小于一,如果等于大于一,就相当于损耗电阻等于大于容抗了

网友C:
类似的国内票总开源的QPLCR,2S 3S 4S ,做一个也就五十元足够了

网友:
也买了一台138元,只为使用方便,效果可以的,还有一款ZY ,看评论和销量买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国内票总开源的QPLCR,2S 3S 4S ,做一个也就五十元足够了

自己买所有配件加上拆分好几个包的快递费,不止这个成本了。以前小黄鱼上票总的镊子电桥150元以上,自从楼主这款出来后我看到票总的那款降到一百以下。

网友:
这种镊子电桥现在抖音快手上老火爆了,我也想买一个,,,那个数值是等效电阻

网友D:
311、255、246哪一个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11、255、246哪一个准确?

用电阻对比过,精度很不错,没有标准电容对比,但测量一些觉得误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电阻对比过,精度很不错,没有标准电容对比,但测量一些觉得误差不大

谢谢彭版主。

网友B:
电容的D值是什么意思?以前看老电子书时好像没有提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D值是什么意思?以前看老电子书时好像没有提到呀?

D值、Q值 二者互为倒数关系

网友:
双11买的和楼主这款一样,主要用来测贴片电容,精度还行吧,主要是用着方便

网友:
最小可以测量多小的电感?

网友:
测量电压最低多少

网友:
某视频up主说,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器的D值小于0.1,大于这个数就有问题了。

网友:
伊娜电容器,主打音频专用电容的市场路线。我还有几枚N年前攒的。

网友:
不得不说,这些新派工具,其实很好用。
看网上那些维修up主,基本人手必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值的定义叫损耗角正切,电容的等效电路可以看成是电容电阻和电感串联的,而这个电阻实际上就是损耗电阻 ...

谢谢科普,是不是一般不能接近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科普,是不是一般不能接近于1?

这个D值是越小越好的,理想的是0,电桥有个测试频率,主要就是考虑到了实际的工作条件的问题,这个D值在工作频率范围内,至少不能大于0.1吧,到了1的话,就说明已经不能在该频率下工作了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东西价格虽说不贵,但是也要一二百元!下不了手,放弃了!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但这个镊子有个bug,短接清零,尾数不是相减而是相加,比如说原来有10毫欧的尾数,按下电源键清零尾数变成20毫欧,再按再加,反馈到那个公司没人理我,与我的手持电桥对比了一下,电容值和电感值都偏小,但能够在线测量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就是一个在线测试的优势,有时会出现误判,我还是喜欢台式或手持式的电桥

网友:
不明白楼主几个数值是什么。
311.2
255.9
246.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但这个镊子有个bug,短接清零,尾数不是相减而是相加,比如说原来有10毫欧的尾数,按下电源键 ...

试了一下俺手里的,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清零之后就是 0

---

抱歉俺之前试的是电容开路,试了一下电阻短路确实存在你说的情况!

网友:
109元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