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700013测试板

楼主(2024-11-15):
1,FLUKE700013测试板。FLUKE700013是福禄克8840/42数字表的订制IC,损坏率极高。该测试板能大致判断这只IC是否正常。
2,原理:由CD40106接成两个振荡器,一路连接700013的3脚提供脉冲,一路连接CD4017输入端,使该IC顺序输出4位高电平驱动700013的4个输入端,使输出端4只发光管轮流点亮。该测试板只能大致判断逻辑功能是否正常,其它隐性问题无能为力。
3,测试方法:待测IC插入IC座,GND和5V接4.5~6V电压,4只指示灯能正常轮流发光即判断正常,其它情形均不正常。如发光亮度明显不一致,一位或多位不亮和不灭,某位点亮时其它3位微亮,等等。

嘉立创EDA  G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人做出来了700013的替代品,有制作方法。没有这万用表,就没太留意,可能会搜到。

这个?是我DIY的。

网友A:
我记得有人做出来了700013的替代品,有制作方法。没有这万用表,就没太留意,可能会搜到。

楼主:
提问:这个测试板只能测试700013单一方向的导通情况,有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双向导通测试?

楼主:
具有双向导通测试的电路板来了,可以测试FLUKE700013模拟开关双向导通情况,比之前只能测试单一方向导通,能更加客观的洞悉这款IC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