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不同品牌11脚显像管管脚排列都一样吗?

楼主(2024-11-15):
如题,不同品牌11脚显像管管脚排列都一样吗?

网友A:
都一样进口的显像管管脚,国内产的大部分是一样的,只有少部分的不太一样老古董管粗的那种我弄得比较少,记得当年有个汤姆逊的黑白电视机
11 脚 :1 脚KB(蓝枪) 2 脚G1(接地) 3 脚G1(接地) 4 脚 F(灯丝) 5 脚 F(接地) 6 脚 KR(红枪) 7 脚 G1(接地) 8 脚 G2(加速极) 9 脚G1( 接地) 10 脚KG(绿枪) 11 脚G1(接地)

SONY20寸11脚排列:1脚空脚NC、 2脚加速极G2、   3脚G2电阻接地、4脚红枪KR、5脚绿枪KG、6脚蓝枪KB、7脚空脚NC  、8脚灯丝F、9脚灯丝F、10脚空脚NC  11 脚地线GND

有的管座11脚12脚是内部连通的,所以细颈管只有7个管脚,9脚的多两个地,但也不一定用,这些“地”在管内是联通的,11脚的三个阴极单独各自有“地”
基本上最后一个脚GND地,做维修这行要非常细心,不管代换什么元件都要考虑到能否代换,要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我当年修华为彩电代换行管通电瞬间整个炸裂!当时是上门维修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 ,    你看管座板就知道了 , 很明显的 ,  遇见过不一样的 , 是反的那种 , 都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进口的显像管管脚,国内产的大部分是一样的,只有少部分的不太一样老古董管粗的那种我弄得比较少,记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有一个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的彩虹牌14寸11脚彩色显像管,我想买那种万都能电视机电路板来把他弄好,看来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进口的显像管管脚,国内产的大部分是一样的,只有少部分的不太一样老古董管粗的那种我弄得比较少,记 ...

华为当年还生产过CRT彩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有一个陕西彩色显像管总厂的彩虹牌14寸11脚彩色显像管,我想买那种万都能电视机电路 ...

这么老的电视机还在用啊!厉害!现在修这些老古董的人不多了,配件好买吗!我有27,28年没有修了,应该可以我以前17寸电视版改到12寸电视上用全套包括偏转线圈,好像显像管座都是一样的不太记得了,把12寸的版改到7寸的电视上我也弄个7寸的电视机是74年国营厂生产的当时影响比较深,你换时需要注意把两个显像管座对比一下是否一样不样改一管座上的电路板接线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为当年还生产过CRT彩电?

打错了是贵州华日电视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错了是贵州华日电视机厂

我就说嘛,当年清场式遥遥领先还没出生呢,贵州华日就对了,引进东芝(也可能是JVC)生产线,有近10万台流入西北市场,只是把商标换成了海燕和黄河。

网友:
说起汤姆逊这个品牌
在欧洲就是一个搅屎棍不过吧
和东欧四大破有的一拼

网友:
遇到过阴极排序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