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荡管发射级电压多少为起振?

楼主(2024-11-15):
大家好!我一台收音机的震荡管发射级电压测量在0.95伏,手摸可变电容后,电压下降到0.6伏左右,请问这样是否可行判定已经起振了?

网友:
不是太在行,只讨论一下。这个机器看电路,跟普通七管的不一样。它的bg1,bg2,bg3好像是分别负责振荡,天线,混频。所以这三个管子其中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引起三个波段同时无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没管子吗?最直接简单就是替换大法,换了后好了皆大欢喜,不好就是其他元件问题,目标直接就缩小了,问 ...

目前三个波段已经恢复正常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