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3做推挽配对儿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最近浏览2A3推挽电路图,发现国内外很多电路中(如例图所示),每声道2A3的阴极共用一组灯丝,自偏时又是栅极通过电阻落地,这无形中让这一对儿2A3的栅偏压是一样的,前提就是默认这一对儿2A3是事先配对儿好的。那实际当中,2A3就真的那么容易配对儿么?或者说买到的管子都是事先配对儿好的么?这个有保证么?如果配对儿保持不了,就这样安装上去,简便到是简便,可一旦两管子不配对儿,上下屏流不一致,那显然输出牛就有了偏置磁场,绝对的影响效果啊!而且,这种不匹配一般人还真不容易发现!装过的烧友是怎么搞定这个问题的?

网友:
厂家配对,也是用测试台 设定一个屏压一个负栅压,然后测量屏流配对。加银子 可以测两个点 ,就是两个不同的 屏压和负栅压值 测量电流 。这是目前现实状态能做的最好了,目前为止,除非是厂家内部的亲戚, 真没看见过用图示仪动态配对的。

网友:
只要顺利出声就没有不好的呀。

网友:
电子管手册第一辑

楼主:
这一段是一字不差翻译自RCA说明书。意思是对这个问题要重视,但是看后来者很多电路,都是简化再简化,不顾一切能响即可。

网友A:
有时候犯了错,回过来看手册,发现前人已经告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犯了错,回过来看手册,发现前人已经告诉你了。

确实是这样,看来看书很重要。

网友:
2A3、300B、6B4G推挽胆机都应该每只管子的灯丝独立供电。
我做过6B4G推挽胆机,两只功率管共用一组灯丝供电,插上功率测试时发现,两只管子的电流相差10MA的电流。一只35MA,一只45MA,我是在每只管的阳极串联一只10欧2W的电阻测量出来的数值。

网友B:
      我们普通烧友很难买到配对良好的管子,所以还是独立灯丝绕组独立阴极阻容件更放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普通烧友很难买到配对良好的管子,所以还是独立灯丝绕组独立阴极阻容件更放心一点。

对,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玩家就要考虑应对之策了。

网友C:
我见过推挽机的输出牛插片是10片左右同方向一组,一组一组地分方向插,据说这样能一定程度地克服末级管静态电流不平衡的问题,也见过电源牛这样插,也能克服电源的直流成分对铁芯的磁化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推挽机的输出牛插片是10片左右同方向一组,一组一组地分方向插,据说这样能一定程度地克服末级管静态 ...

主要是增加铁芯的线性范围。

网友:
做过几十台2a3推挽,自给偏压管子配对不算困难。厂家配对的参数应该是在固偏下测得的,与自给偏压的状态有较大差别,有时厂家标50的和60的插一起反而没什么差别

网友:
EI片子的直流允许值大些,如果留足够大的气隙,失去一个管子都听不出来音质变化,除了声小点。

环牛和R牛的影响就很大,这时可以用布鲁姆林发明的偏置电路,

楼主:
考虑到业余的场景,用独立的四个灯丝绕组有些奢侈,还是增加栅负压调节环节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