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二极管SLMESD5V0D9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24-11-15):
TVS瞬变抑制二极管SLMESD5V0D9  爆了  其它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SMCJ5.0A可以吗?

网友A:
参数基本一致或更好,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基本一致或更好,应该可以的。

谢谢 !!就是怕起不到应有的保护 ,烧其他的,所以找个师傅问问...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网上有的,实在不行根据参数找个相近的。

网友:
TVS爆了?感觉不是换一个那么简单吧,先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吧。你自己找那个,封装差那么多,方便焊接么?同封装、双向、4级防护的有很多。

网友:
SMCJ体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