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磁头卡座右边的压带轮问题

楼主(2024-11-15):
如图。不明白右边的压带轮作用,机芯工作时左边的转动,右边的不转,他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自动换向吧。

网友:
难道是备胎?

楼主:
单面卡座,一面转的

网友:
仔细研究研究,模拟试运转。观察机构动作原理。

网友A:
右边是主导带轮,左边是带一定阻尼的副压带轮.....

这个雅佳3头卡座被整惨了,磁头最好没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是主导带轮,左边是带一定阻尼的副压带轮.....

这个雅佳3头卡座被整惨了,磁头最好没整坏

左边压带轮有弹簧压力。右边没有,是固定的

网友:
右边的不转,他是干什么用的呢....

可能加载没到位,应局部检查一下,慢慢拆开,维修保养....

供带轮和收带轮目前很惨,看看能用其他配件再做一个,或维修代换?

雅佳的GX磁头很耐磨,也很养眼,电平指示也好看,期望它恢复功力,再战江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边压带轮有弹簧压力。右边没有,是固定的

怎么可能固定!!!

应该是保养不当,或进水生锈了,用渗透性好的润滑剂,滴在应该摆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固定!!!

应该是保养不当,或进水生锈了,用渗透性好的润滑剂,滴在应该摆动的地方

你这个也是雅佳吧,看你的机右边是转了。 左边也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固定!!!

应该是保养不当,或进水生锈了,用渗透性好的润滑剂,滴在应该摆动的地方

现在的网络发达了,自己找相关资料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72fdebe7dad8ea9b72d 第2分23秒~2分30秒,看看主压带轮是如何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网络发达了,自己找相关资料吧...

不用看了。确实你说的。压带轮轴卡死了

网友:
不都是右边驱动么,肯定是出毛病了。

网友:
右边的是主驱动走带用压带轮,左边的是副压带轮。机芯后面有两个大飞轮,副压带轮这边由主驱飞轮通过皮带带动,副压带轮作用是将两压带轮间磁带绷直了,使走带更平稳。看样子你的主驱压带轮卡死了。

网友:
闭环走带机构,左边副轮走右边收带轮不走几秒就自停或绞带了。不可能只左走右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