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套7512残件,是否可以改成晶体管驱动?

楼主(2024-11-15):
偶得一套7512的线圈总成和空气可变,如果使用MOS或者使用晶体管来驱动这套调谐+高放+振荡总成?或者有没有理论上的支撑呢?

网友:
脑筋急转弯罢了!电子管的高频部件用在晶体管上,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
我觉得行,场管特性与电子管很相似。

网友:
mos管特别是绝缘栅的应该可以

网友:
理论上可以

网友:
何必非要拘泥于電子管的外圍器件呢?晶體管的配套元件多的很,自己做也不是難事,改起來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