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6013电容表更换牛屎

楼主(2024-11-15):
这个牛屎本来是不想换的,哪知不小心断路了负极直接爆了7106(当场鼓包),因为心大用的稳压电源供电,淘工厂看了下,用券购买到手1块多,随觉得还可以抢救一番。
首先热风枪吹一下,铲掉牛屎,最后就是焊线,封胶:

岁月不饶人,高估了自己,眼睛完全看不清了,一手拿着小放大镜一手拿烙铁,44条线焊了一晚上,看来有必要配一台台式放大镜。

假设IC没问题,通电开机,发现一个问题,其他都正常,测量值均偏大,调节校准电位器也达不到要求,百思不得其解,随又拆开另外一块6013对比差异(说回来,这块表就是修现在对比的这块6013误操作短路烧坏 ,想不到修好了别人,自己搞坏了。。。),发现新换的7106内部稳压有3.3V(或是3V?)左右,对比6013原装牛屎稳压2.8V,一番分析折腾,觉得应该可以调节基准来解决这个问题,测量U7的第一脚,-1.5V左右,样机-1.28左右,把R23串一个47K贴片,开机再调节校准电位器,测量OK!
这次纯粹是没苦硬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完需要做校准吗    自己有台福禄克故障    一直想换掉    没下手    校准怎么完成的

校准方法每个表不一样(对你福禄克的校准应该没什么借鉴),我这个电容表就两个电位器,对着调一下到标称值就行

楼主:
另外有坛友买过7106没有,怎么新买的稳压和原机差别这么大,也不知标准到底是多少?

网友B:
楼主厉害啊!这活干得漂亮佩服必须顶一下,现在我的眼睛也不行了焊接精密一点的板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啊!这活干得漂亮佩服必须顶一下,现在我的眼睛也不行了焊接精密一点的板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也看不清了,一手放大镜,一手烙铁

网友:
岁月是一把杀猪刀

网友C:
这是焊盘对不上,飞的线?飞线是挺费事,况且还这么多。

网友D:
都是大神级别啊,啥活儿都敢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焊盘对不上,飞的线?飞线是挺费事,况且还这么多。

对不上,IC比焊盘小一圈(脚位是一样的),原来是牛屎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大神级别啊,啥活儿都敢干

如果眼睛好,很容易

网友:
外科手术,器官移植。

网友A:
换完需要做校准吗    自己有台福禄克故障    一直想换掉    没下手    校准怎么完成的

网友E(2025-02-11):
我就想知道那石英晶体振荡器频率是32768Hz还是40K或48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知道那石英晶体振荡器频率是32768Hz还是40K或48K的?

是32768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