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老师:FM单频点放大,如何提高选择性?

楼主(2024-11-16):
     最近折腾FM信号放大,想做一个101.3mhz的单频点放大器,于是便动手用大名鼎鼎的BF998搭了一个。

     如图,扫了一下通频曲线,扫频带宽从80-200mhz时,曲线看着还是那么回事

    但是把扫频宽度缩小到95-115MhZ时,才发现此时的曲线惨不忍睹。

      我原本预想的理想的通频带宽是101.3±0.5MHZ,现实却是我想多了,3dB带宽几乎要到整个FM波段了。

我知道我预想的带宽用LC谐振回路来做,是不现实的。

   就想请教各位老师,有什么办法或者经验来尽量提高选频效果和矩形系数。当然±0.5MHZ的带宽我是不敢想了。

先说一下我的想法:1,用腔体滤波器,据说这个参数能做的很牛,但是网上没找到相关的设计和制作资料。
2,多级LC并联谐振,空间耦合,如图

这个各回路之间的摆放的空间距离,如果确定最佳?

望擅长这方面的大师,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24-11-28 16:29):
11月28日更新,双调谐回路的测试结果,还不错。

网友A:
阻抗接入点不对,3db带宽很宽是正常的,LC想做到1M是不容易,可以按照2M计算采取多级耦合缩小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接入点不对,3db带宽很宽是正常的,LC想做到1M是不容易,可以按照2M计算采取多级耦合缩小带宽

阻抗接入,试过多种,对地一圈抽头,22p+220p分压接入,都尝试过,差别不是太大。

网友B:
应该是LC级数不够多的缘故。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已经买了一本书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LC级数不够多的缘故。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已经买了一本书学习:

感谢,刚才也在老马家买了一本。

网友C:
3dB帶寬全頻段是在輸入回路阻抗為50/75歐姆的情況下實現的,此時的調諧Q值為4.7,您的電路就是不加思考抄的作業。要想3dB帶寬1MHz,調諧Q值必須達到101.3,FM的情況下單回路就別指望了。

网友D:
学鬼子70年代高级FM收音头,增加到5、6、7、8个选频回路,我就不信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抗接入,试过多种,对地一圈抽头,22p+220p分压接入,都尝试过,差别不是太大。

那就2+2布局输入2级LC,输出两级LC,1T抽头低阻输入输出,这样试试会比较好

网友E:
输入与输出都用LC谐振, 如不压低增益必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B帶寬全頻段是在輸入回路阻抗為50/75歐姆的情況下實現的,此時的調諧Q值為4.7,您的電路就是不加思考抄的 ...

感谢脑师的回复。
50Ω输入阻抗,对地1圈抽头,匝比4:1,折算到回路两端才800Ω,的确会严重压低Q值,
所以要多回路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顶楼我也提出了问题,多回路在这种频率下,常规的容耦合,电感耦合已不合适,采用空间互感耦合,那么回路间的最佳放置距离,如何计算确定,还请各位有经验的老师,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2+2布局输入2级LC,输出两级LC,1T抽头低阻输入输出,这样试试会比较好

感谢!
是准备这样做,但是两个回路之间的耦合,也是个问题,看来只有通过实验法来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鬼子70年代高级FM收音头,增加到5、6、7、8个选频回路,我就不信做不到。

所以鬼子的高级机,采用多联调谐,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与输出都用LC谐振, 如不压低增益必自激

错误的。
RF放大电路之稳定性有非常明确的公式(Y或S参数都有),每个具体电路是否自激由计算公式确定。
与输入输出是否为LC谐振无关。

当然假如因为线圈不屏蔽通过空间中磁场形成反馈而自激,便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况属于电路制造者失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与输出都用LC谐振, 如不压低增益必自激

这个好解决,把输入与输出回路屏蔽隔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频率下LC回路Q值太低,单级无法做到。

是的,线圈就那么几匝,接入系数难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解决,把输入与输出回路屏蔽隔开就行了,

佈綫的時候把輸入和輸出綫圈呈九十度正交放置,也可以減少屏蔽不完善時的泄漏耦合,我是這樣正交放置的,順利的話,往往連屏蔽都可以省略。

网友G:
限定了输入输出回路接扫频仪,大概都是50ohm阻抗。即使不是,也在几十ohm范围内。
LC并联回路,同样的谐振频率和并联负载阻抗下,C越大,L越小,Q就越高,通频带就越窄。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尽量提高C,降低L。我想在楼主的电路板条件下或许可以把L降低到一二十nH的范围。

网友H:
弄个晶体滤波器。可不可以。

网友:
想带宽窄,LC滤波的Q值就得非常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个晶体滤波器。可不可以。

晶体滤波器性能的确是好,但是一,没有合适频率的晶振,二晶体滤波器的带宽窄,满足不了FM的带宽。

比较合适的是螺旋滤波器,带宽和矩阵系数都很好,问题是螺旋滤波器的设计制做这方面的资料很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体滤波器性能的确是好,但是一,没有合适频率的晶振,二晶体滤波器的带宽窄,满足不了FM的带宽。

比 ...

18楼老师说的是个办法,不过L太小只能用直导线或带线了,输入输出用靠近空间耦合的办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限定了输入输出回路接扫频仪,大概都是50ohm阻抗。即使不是,也在几十ohm范围内。
LC并联回路,同样的谐振 ...

这个也需要考虑,加大电容,减小电感量,当电感量小到一定程度后,回路谐振频率会对电感变化量非常敏感,温度的变化引起的线圈形变,就有可能造成回路的谐振频率剧烈变化。也就稳定性不好。

网友:
电路不合理。
应充分利用998的高输入阻抗提高输入端的Q值。
去掉栅极电阻,提高输入口的阻变比。
为防自激,输出端采用电阻代替LC,或使用屏蔽。

楼主:
在网上逛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一个螺旋滤波器,在线计算器,哎,中文互联网已死啊。稍微有用一点的东西,都要钱要会员。

楼主:
前段时间,没顾得上继续折腾,
今天继续,听争了各位老师的意见,尤其是Starix老师的建议。
测试了双调谐回路的效果,

这次线圈用直径1.5毫米左右的漆包线来绕制,这样线圈的刚性好一些,而且越粗的线应该绕出来的Q值越高,
输入和输出,在线圈的0.2圈处,而不在之前的1圈处。这样扫频仪的输入输出电阻,对回路的Q值影响减小。

扫频仪的起始频率,设在99.3mHZ,终止频率设在103.3MHZ,带宽4mhZ。
回路调好后,带宽大约2mhz多一点点。,明显比之前的曲线好看多了。

网友I:
镀银空心线圈,沉金PCB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镀银空心线圈,沉金PCB电感。

那太“奢侈”了,不具备那个条件,只能用手头易得的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镀银空心线圈,沉金PCB电感。

沉金在外表面,参考层在内部,趋肤效应一出来还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没顾得上继续折腾,
今天继续,听争了各位老师的意见,尤其是Starix老师的建议。
测试了双调谐 ...

KG110、KG105、TKR820等UV段中继台接收机前端都是2+2或2+3布局,两个或三个线圈一个屏蔽罩,选择性可以做的很不错。

我也基于参考上述中继台接收机前端设计了一种高选择性FM带通滤波器,理论上算着挺不错,只是还没腾出手实际做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KG110、KG105、TKR820等UV段中继台接收机前端都是2+2或2+3布局,两个或三个线圈一个屏蔽罩,选择性可以做 ...

我也准备一步一步的来,到最后想上螺旋滤波器,不过也许很远很远的远景目标,能静下心来折腾的时间比较少。慢慢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沉金在外表面,参考层在内部,趋肤效应一出来还有用吗。。。

既然zxyxsh说做电感,我想可能就会挖掉平面层。
但是PCB铜箔为增加粘接力,要做粗糙化处理,这可是Q值的大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zxyxsh说做电感,我想可能就会挖掉平面层。
但是PCB铜箔为增加粘接力,要做粗糙化处理,这可是Q值的 ...

当成微带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