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关电源的接线问题

楼主(2024-11-16):
         如题,买了好久的开关电源今天才试用了一下,发现市电输入端有L和N的输入标示,问题是必须按照L和N接入吗?如果接错了会发生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开关电源有一个小风扇,风扇是风扇但是没转,是否正常,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转动?请熟悉开关电源的老师解惑,先谢谢了。

网友:
开关电源正常的有负载风扇才会转。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输入端LN可以不用分,风扇也有可能是温控的。

网友:
这个风扇是温控的,要带重载才转,轻载一般不会转的。

网友A:
L代表火线 N代表零线可以不用分,分的好处是火线可以经过保险管短路断开板子不带电,一般都隔离绝缘比较好的不会发出触电,现在的开关电源风扇都是功率管发热严重才转的有温控管,以前的电源没有开机就转设计较差的那种开关电源能省就省了,买得不好电源有的还有啸叫,噪音,好的开关电源就没有出差的波形也很直没有毛刺波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热情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代表火线 N代表零线可以不用分,分的好处是火线可以经过保险管短路断开板子不带电,一般都隔离绝缘比较好 ...

        感谢回复,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涉及到零线火线的接线问题,说到底就是安全问题,既然电源规定了LN,那就遵照标示接线,知道L为火线N是零线,有必要把LN做个标记,最好弄清楚插座的LN,没有地线也用三头插头,养成安全操作的习惯没有坏处,毕竟安全无小事,我的这个开关电源12V29A300多瓦,铝外壳,有分量做工用料都不错,电扇不转估计有温控,再次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