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平替

楼主(2024-11-16):
下雨了,闲着也闲着,巴拉巴拉仓库找出几个这个东西,老彩电上的板子,有两个公模电感,使用效果可以,就是个头有点大,实在不行,拆了零件重新做电路板,缩小体积。

几块钱的东东有作用还是阔以滴。

网友:
楼主厉害啊!自己制作精神可嘉!DIY

网友A:
不用搬板,用锯条直接给锯下来用就行。我锯了5个滤波单元串联起来也没滤掉干扰,最后关掉总空开用电池收音机测试才明白家里上下左右住户都在辐射着干扰,这东西只能砸了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搬板,用锯条直接给锯下来用就行。我锯了5个滤波单元串联起来也没滤掉干扰,最后关掉总空开用电池收音 ...

的确,情况不一,结果也就不一,如果确定是供电被污染,可以报修来解决。

各种电路架构对干扰的敏感度不同,特别是增益较高的电路,最好给用上这个。

锯开用,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也曾这么干过,交流滤波器在胆机上还是起到作用的,也可以降低电源变压器的温升。

转几张原理图,参考下。

网友:
当下使用共模滤波很有必要,尤其有了充电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