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DC充电口拔出后不能马上插入吗?

楼主(2024-11-16):
电瓶车充电,有网友说不能在插头外接着220V时,把DC充电口拔出后又马上插进,说这样有可能发生事情。有没有这种说法,有什么理论依据没?

网友:
把DC充电口拔出后又马上插进————这是闲的蛋疼。

网友:
只要不搞混充电器输入输出随便玩。

网友:
这样子搞多了会出小人儿。

网友:
马上,是多少时间?

楼主:
啥叫闲的蛋疼,DC口经常出现接触不良,一直绿灯,只有反复插才能接触正常。
怕的就是反复插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A:
为了人安全说是先插好低压再接通市电,但在对电器使用上却是错误的(对电器不安全)。充电器没上市电时低压滤波电容上是0伏,插上电池电池就会对电容瞬间噼啪响大电流充电,插头插座容易烧伤,电容也伤。先上市电,充电器正常工作有输出后与电池电压差小,此时插通电流最大不过是充电电流,对插头、插座伤害小。

如果是那些带无电池保护类型充电器就无所谓,充电器是先得到电池电压才会内部接通。

楼主:
以前不是有个搞笑的视频,说一个人拿着说明书,边念边操作,每次都是没念完念到一半就操作,最后就是这样一插就爆炸了

网友:
很正常,LED灯也不能关闭马上开
电容满电状态时没有吸收波峰的能力
可能导致芯片烧坏和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人安全说是先插好低压再接通市电,但在对电器使用上却是错误的(对电器不安全)。充电器没上市电时低压 ...

带反接保护的充电器,内部有个继电器,不插到车上或者极性反了,没有输出

楼主:
如果有保护,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充电桩用户端这头难道不能随便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