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个空气三连,我把整机都买下了

楼主(2024-11-16):
海鲜市场看到一台收音机,描述为“老自制收音机一台,不知好坏”。木壳子,没有喇叭,虽然布满灰尘,但元器件布排齐整,颇有日机风范;再仔细辨别,感觉元器件大概率不是国产的,很像是把日机的机芯搬到了自制的木壳里。木壳没有开喇叭孔,接出了两根线,估计外接喇叭。我主要相中了其中的空气三连可变电容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160大洋(包括10元邮费)将其拿下。因为我知道,在目前的无线电“破烂”市场上,这样的空气三连本身就得这个价,很可能还买不到这种款式的(大概率是日产的,国产的空气三连个头比这个大)。转发几张商家拍的图片——

网友A:
就不要只认那个三连了,整台机修好应该就是一台很好的机,比自己再辛苦搞好多了。

网友:
那个年代能搞定这个机器的绝对是人才

网友:
机芯应该也值这个价了

网友:
绝对属于捡漏的价!非常值得

网友:
賺大發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图!我还没有仔细数几个管子呢,原来是十管机。感觉老师手里有个百宝图集,什么电路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要只认那个三连了,整台机修好应该就是一台很好的机,比自己再辛苦搞好多了。

言之有理!最初看上去挺破烂,现在仔细看看,除了灰尘多,好像没什么大毛病。关键是有了电原理图,给修复此机提供了保障。

网友B:
便携机芯改的台式机。
曾经当年为了买个宝石441的原装10K:3.5的原装输出变压器,买了一台整机 所以现在有台441

网友:
       这套老旧收音机买的很值得,给您点个赞!
       那个空气连现在很难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携机芯改的台式机。
曾经当年为了买个宝石441的原装10K:3.5的原装输出变压器,买了一台整机 所以现在 ...

应该还是便携机的样子。木壳的体积看上去跟原机大小差不多,上方两侧还是开关电位器和可变电位器调谐旋钮,只是喇叭外接了。

网友:
说个笑话,六七十年代,一老农去供销社买了一台墙上挂的大挂钟,营业员需要找他几角零钱,这老农用手指了指柜台里面的手表说“别找了,那个小的给一个算了”。

网友:
原配喇叭是方屁股,三连难得

网友:
慧眼识宝!

网友C:
哪位朋友知道这只三连的参数?这只三连,中间一连的定片数为8片,其它的为7片。不知各自的容量是多少?也不知这只三连,是如何接入电路的,接入顺序为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为什么高放经常使用共基极?是怕增益太大吗?

网友D:
搜什么关键词看到的这台机子?我也试试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高放经常使用共基极?是怕增益太大吗?

同一个三极管,共基极截至频率比共发射截至频率高呀

网友:
独立的本机震荡,带高放的,高中频稳压管稳压。与国内的牡丹收音机有的一比。真是好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什么关键词看到的这台机子?我也试试运气

不需要搜关键词,只需经常到咸鱼海鲜市场逛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位朋友知道这只三连的参数?这只三连,中间一连的定片数为8片,其它的为7片。不知各自的容量是多少?也不 ...

回超版,待到货后我用表测量一下再报告。

网友:
真是漏
我也经常逛咸鱼,但是没遇到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要只认那个三连了,整台机修好应该就是一台很好的机,比自己再辛苦搞好多了。

从图片木壳开关电位器和可变电容器旋钮处的磨损情况看,这个机芯安装到木壳以后,使用了不短的时间。由此推断,接上喇叭后,这个机芯说不定还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高放经常使用共基极?是怕增益太大吗?

共基极放大电路频宽宽。

网友:
Tr5三极管是增益自动控制的吗?是放大控制灵敏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片木壳开关电位器和可变电容器旋钮处的磨损情况看,这个机芯安装到木壳以后,使用了不短的时间。由此 ...

从电路图看这台应该是一台性能很好的机,特别是如果是日产机芯又容易修好那真是捡到宝了。

网友F:
我来设想这个收音机的来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各地展开了除四旧、反对宗洋迷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一位老知识分子,有着很高的敏感性,看着自己手中的进口日本收音机,心中十分不安,感觉到这台收音机将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风险。反复思考着怎么消除隐患,经过多日的思量,最终决定采用改头换面的方式来化解风险。于是,找人做了一个木壳子,忍痛将日本收音机机芯拆下,装入木壳机壳内,对别入说是自制的收音机。后来,经历过很多次运动,由于这个收音机太土气,一直没有人关注,所以才免于受到红卫兵的为难。.......由于这段历史,应该保留收音机的原状,作为历史的见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来设想这个收音机的来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各地展开了除四旧、反对宗洋迷外,反对走资本主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设想这个收音机的来历: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各地展开了除四旧、反对宗洋迷外,反对走资局� ...

钦佩您的想象力。您的这个设想不是没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木壳没有抠喇叭孔也就好理解了——更像自己组装的。 不过,文革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收音机的主人应该把原机壳拿出来恢复原貌才是。没有恢复原状,说明后续的情节可能还有变故。抑或,收音机的机壳当时就被抄家的红卫兵摔烂了,或许,根本就跟文革和红卫兵扯不上半毛钱关系,就是自己不小心把机壳摔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