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矿石收音机用的800Ω和1500Ω耳塞机所用的漆包线直径多少毫米

楼主(2024-11-16):
请教论坛老师们:矿石收音机用的800Ω、1500Ω耳塞机【或者2000Ω双耳机】所用的漆包线直径多少毫米(例如上海636万里青年高阻耳塞机、佳莺耳塞机),可以重新绕制的话请推荐可用漆包线(长度多少),谢谢老师们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的0.1的线径做,800欧的50米左右,很少用0.2、0.3的再大的没有遇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的0.1的线径做,800欧的50米左右,很少用0.2、0.3的再大的没有遇见过了

谢谢suvsu老师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suvsu老师的指导

不客气!祝你成功!想起我当年也做头戴耳机,当时信息不发达自己收集了点资料就自己找材料来做,用拉线开关盖来做熬了一晚上到天亮,成功了听得我第二天走路都耳边还响起晚上做耳机听的音乐声,后来放弃了

网友B:
在能绕下的前提下,线径粗一点,直流电阻相对小一点,声音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能绕下的前提下,线径粗一点,直流电阻相对小一点,声音更响

谢谢koei老师指导!
另外应该可以根据“安庆矿友老师的《矿石收音机理论分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祝你成功!想起我当年也做头戴耳机,当时信息不发达自己收集了点资料就自己找材料来做,用拉线 ...

以前如suvsu老师的探索值得学习,现在条件好多了,需要的器材都能随时获得(以前要拆这样拼那样才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