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射频插头(座)的名称

楼主(2024-11-16):
请教截图中射频插头(座)或连接器的名称,谢谢!
比如,常用常见的有N型、M型、BNC型、TNC型、SMA型,这款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A:
可能将衰减器上头的两颗 SMC 座拆掉换成 SMA 座可能插入损失与图形会更好看。
有些转接头的尺寸不够精密会产生奇怪的问题,一百多与两百多那两个陷波对于一个步进衰减器是不应该的。

网友B:
一般都是75欧姆射频插头公头,或75欧姆母头,也有叫75欧姆射频链接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75欧姆射频插头公头,或75欧姆母头,也有叫75欧姆射频链接器

射频不是50欧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频不是50欧姆的吗?

一般都是75欧的你的 ,镀金一般是50欧的叫发都一样,都是射频接线器还有湾头的,直角的

网友A:
下面三张图镀金的那种是 SMC 连接器公座,上面三张看起来有像 SMC 连接器母头但没看过外壳是直条纹一般都是六角形以方便用小板手转紧,如果这两者可以对锁那就确定是 SMC 连接器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三张图镀金的那种是 SMC 连接器公座,上面三张看起来有像 SMC 连接器母头但没看过外壳是直条纹一般都是 ...

截图中的头和座可以对接,是一套
已下单SMC母转SMA母,把这个衰减器利用上,好用在用SMC头做测试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截图中的头和座可以对接,是一套
已下单SMC母转SMA母,把这个衰减器利用上,好用在用SMC头做测试线

这个衰减器有点意思。壳体外长条PCB是内部继电器的驱动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衰减器有点意思。壳体外长条PCB是内部继电器的驱动板吗?

衰减器是朋友送的,据说是从目黑信号发生器上拆下来的,联机切换衰减值时,能听到嗒嗒声,应该是继电器切换,露在外面的三极管应该是内部继电器驱动
控制线接口侧是输入端,分别由4dB、64dB(32*2)、16dB、32dB、8dB、32dB共6组组成,0~156dB衰减,步长4dB
测试转接头在途,到了在测带宽;总衰减值太大,只能单独测试某个衰减值的带宽

楼主:
SMC转SMA的转接头到了,材质纯金镀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SMC转SMA的转接头到了,材质纯金镀铜

纯金镀铜,这俩头儿要好几万十几万了吧

楼主:
测试结果来了;只测了直通时的插损及驻波,具体衰减值没测

插入损耗

驻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将衰减器上头的两颗 SMC 座拆掉换成 SMA 座可能插入损失与图形会更好看。
有些转接头的尺寸不够精密会 ...

能导通、能切换,说明基本正常,准备进一步测试,不借助转接,直接用SMC头做测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将衰减器上头的两颗 SMC 座拆掉换成 SMA 座可能插入损失与图形会更好看。
有些转接头的尺寸不够精密会 ...

没到SMC-KK双通,也就不能做玩具级网分的校准
接受建议,准备把衰减器上的SMC座改为SMA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将衰减器上头的两颗 SMC 座拆掉换成 SMA 座可能插入损失与图形会更好看。
有些转接头的尺寸不够精密会 ...

那两个陷波无论如何都会有的,是信号在入出两个连接器之间来回反射导致的。
好的连接器,S11和驻波曲线,2-3光标之间,和5光标往右一点那两个最高点会比较低。
不过我赞同SMC换SMA。

楼主:
没忍住 拆开看看,这玩意用了这么多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