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拼凑的电路

楼主(2024-11-17):
   做了台3A5推4P1S单端,平时听听声音够了,就是偶尔当酒后发飚想听几句大声点的歌时,欠感不足。细细看电路猜想可能有潜力可挖,由于无理论基础,只会焊接,所以只能瞎拼拼,异想天开了。
  听网上有老师讲,3A5的u=10,我在想按一级推岂不是根本推不满4P1S?假如3脚输入300mv的信号,那么2脚仅能输出3v,对于4P1S栅压-20V来说,显然根本没吃饱,那么来一个3A5二级推,不就能大大增加4P1S的口粮了,出于此目的,网上找了很多很久,始终未见到样板图,无奈只好发挥自身想象力了,知道不会这么简单,但不试试又有点不死心,因此在试验前发帖,想先听听各位老师的指导意见后再动手。
  下面就是我的空想图。70%是我认为的实际放大系数率。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并管输出 这样看喇叭的灵敏度了 如果你还嫌声音小 南无4p1s也并管就行了 只不过输出牛阻抗减半。

网友B:
看了下电路可以曾强推力但是不是很理想!还需要再增加一级!R1.R2一般取值0.47至2.2之间,电阻选小点不失真推力大反之较大失真,具体还要看测试播放结果,有条件可以输入波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并管输出 这样看喇叭的灵敏度了 如果你还嫌声音小 南无4p1s也并管就行了 只不过输出牛阻抗减半。

胆前辈好!
   我觉得不是并管输出吧?因为前级第一只管是进第二只管的,即所谓的二级放大。如后级并管我又要绕牛,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电路可以曾强推力但是不是很理想!还需要再增加一级!R1.R2一般取值0.47至2.2之间,电阻选小点不失真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我现在如同做错事的学生在校长面前,因为这设想完全是凭空瞎想出来的。但您对我的鼓励却极大!因为您认可了我想增加推力的可能,至于再加一级我尽愿不做这个尝试了,因为我相信简洁为上,相信大家说的多只香炉多只鬼的道理。谢谢您给我提供R1R2的取值范围,  到时候我再试试再说吧, 再次谢谢了!
  老三件我有,到时候看看波形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胆前辈好!
   我觉得不是并管输出吧?因为前级第一只管是进第二只管的,即所谓的二级放大。如后级并管 ...

我是觉得你弄的太复杂了 不一定如愿  还不如并管设计

网友C:
3A5加栅极电阻,
不加栅极电阻没法工作。

不就是3A5两级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你弄的太复杂了 不一定如愿  还不如并管设计

   哦!原来您是这个意思,我没吃透政策。反正多买了2只3A5玩玩而己,有效果跟进,不理想就马上撤退。我主要是想想3A5到4P1S之间空间巨大,何不稍加改动完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3A5加栅极电阻,
不加栅极电阻没法工作。

惊动海版实在不好意思了!
  是想来个3A5二级放大,找来找去找不到仿校实例,因此只能想蛮干了,因为心中没底,所以在论坛求教诸位了。
  您说的3A5栅极加电阻是否光指3脚串一只1K的?5脚如果也必须要加,那我就不会了,敬请版主明示为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海版实在不好意思了!
  是想来个3A5二级放大,找来找去找不到仿校实例,因此只能想蛮干了,因为心 ...

第三脚对地跨接电阻,阻值查下3A5参数。第5脚也要加吧,不是直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惊动海版实在不好意思了!
  是想来个3A5二级放大,找来找去找不到仿校实例,因此只能想蛮干了,因为心 ...

栅极电阻叫栅地电阻比较标准

不接栅地电阻,自偏压怎么形成回路?
组织大小100K-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极电阻叫栅地电阻比较标准

不接栅地电阻,自偏压怎么形成回路?

哦,谢谢海版!
   知道了是要在3和5脚加二只栅漏电阻。我此帖目的主要是想借用老师们的智慧,来证论一下是否有可行性?若大家说不行就罢手,若大家说勉强可行就动手试试效果如何?
   只是还有一点实在想不明白,这3A5是共灯丝,直流工作时对付二个屏极能想象,好比一女伺俩夫,而交流通道工作想了半夜也没想通,还望版主大人悉心赐教,以便动手过程中心中有个底。
   具体表达有点说不清,您看一下我的草图吧,关键是信号的正半周能理解,而在负半周时这个阴极又是如何对付二个屏极的呢?再次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您是这个意思,我没吃透政策。反正多买了2只3A5玩玩而己,有效果跟进,不理想就马上撤退。我 ...

DIY就是个玩  有想法就实践一下  前提是注意安全  电子管只要不短路  阳阴压差不超极限  不打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就是个玩  有想法就实践一下  前提是注意安全  电子管只要不短路  阳阴压差不超极限  不打会坏的。

您好!
   说得没错!以前装落地收音机时,有时一根线碰错,或者电压稍高就挂一大片,电子管就不一样了,这大概就是它的可爱之处吧。

网友D:
玩的就是高兴,做出来了是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的就是高兴,做出来了是技术

您好!
   我这做出来即使成功也不是技术,无根之水的玩法而己,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撑,纯粹是瞎弄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海版!
   知道了是要在3和5脚加二只栅漏电阻。我此帖目的主要是想借用老师们的智慧,来证论一 ...

接上电试试。
耽误不了 多长时间。
就接3A5就行
其实3A5没啥神秘的,就是直热的6N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电试试。
耽误不了 多长时间。
就接3A5就行

    知道了。今天争取搭完成,调整电流后再用示波器看看情况如何?我是准备连4P1S一起接,其实我这一想法是出自于对已完工的3A5推4P1S的单端的疑滤:因为后级高压第一次采用了电子稳压滤波电路,不知是排异反应?还是想当然作怪?亦或真实另类?也有可能有先入为主偏见?总是觉得声音的棱棱角角不及PCL86来得锋利及利索,由此导致产生了既然电子稳压滤波效果这么好,为啥市面上不见普及和推广的想法?越想越不是滋味......因此重装的念头又跳出来了,一是放弃电子稳压滤波,采用常规CLCRC滤波。二来顺便提高点功率,从前后级搭配上面来做做小文章。因为自己没把握,所以只能发帖求教大家了。
   谢谢海版主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