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调频调幅收音机[CD2003GP]

楼主(2024-11-17):
网购博士BS208HAF调频调幅收音机套件,焊接了一小部份,先测试音频放大器
简单测下,有轻微交越失真,音频功放最大正弦波输出功率约78mW(@3KHz/8Ω),10KHz以上应有放大作用,忘了截图

查看CD2003规格书发现,7、8脚都是FM-IF输入,太不严谨了,没查到规格书中描述的SFV455LS滤波器相关

简单测试了套件滤波器

用手头的滤波器替换

AM-455KHz滤波器,只能说比不用强点;未做校准,扫宽50KHz

楼主:
简单测试套件两端10.7MHz鉴频器,第一次测试这类器件,不清楚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A:
楼主厉害啊!谢谢分想,现在中波还能收到电台吗!我们这边只有调频,调幅收不到了

网友B:
我买的电阻电容都是铁的,
不知道你买的这个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谢谢分想,现在中波还能收到电台吗!我们这边只有调频,调幅收不到了

大家都在这么玩儿,只是我显摆,让您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电阻电容都是铁的,
不知道你买的这个怎么样的

铜多贵呀, 都是铁引脚,二十几元的套件,还是机壳,焊着玩儿,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C:
不论是TA2003、CD2003还是其它同类IC,厂家的资料里给出的电路,都是AM、FM各用一个陶瓷滤波器,一个陶瓷鉴频器,但实际上,AM只用一个陶瓷滤波器选择性很差,FM只用一个陶瓷滤波器无信号状态噪音较大,两端陶瓷鉴频器线性不及中周。把两个AM陶瓷滤波器串接起来使用,选择性会有显著改善(但是中频通频带仍然较宽),FM陶瓷滤波器把两只L10.7A串接,无信号时噪音可以明显减小(但有可能会使音质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论是TA2003、CD2003还是其它同类IC,厂家的资料里给出的电路,都是AM、FM各用一个陶瓷滤波器,一个陶瓷鉴 ...

芯片规格书像闹着玩儿是的,不但图不严谨,也没提及混频输出及IF输入阻抗,如果按SFU455B,那么,阻抗是3k,稍好一些的455KHz滤波器阻抗都在1.5k或2k,准备侧向安装个5端滤试一下效果;两个10.7MHz滤波器串联,曲线陡、损耗大、带宽窄

楼主:
套件还没组成完,继续
没认真调,高的高,低的低

本振

跟踪

网友:
用空气双连好一些吧

网友D:
这个用的是什么测试软件与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的是什么测试软件与设备??

测试工具是玩具级虚拟扫频仪

楼主:
用示波器(x10档)测CD2003GP的第12脚,想看看AM本振波形及频率,调谐四连,本振频率没变化,奇了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