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9V电池

楼主(2024-11-17):
在老四家买了几个502035电池。用于改作9V电池。
裁一块洞洞板,在一端用0.5铜线绕上2-3圈,上锡。
两个焊点分别对应9V按扣接线端,焊牢。
另一端,在合适的位置上铜铆钉,用于强化micro USB固定焊点。
连接尾插与9V按扣的走线。

连接电池。
电池与洞洞板间,加一双面胶。

用透明胶带缠紧
检查电池连接正确与否。

塞入电池外壳。

折边卡死,洞洞板稳固。
接线图,采用平衡充结构。

网友:
为DIY精神加油鼓劲

网友:
充电电路呢?

网友:
我的电池已经准备好了,充电电路在哪里搞,

楼主:
前两年在安鑫家购得《拆芯片 2A降压同步整流 8.4V充电芯片 TD1482A CN3702 二节平衡充》改装成平衡充专用

网友:
网上老五家卖一款2.5-9V供电,输出9V的电源升压板

价格1.5元

据用户评论:功率足6瓦,实际测试中,发现10瓦左右做好散热能长时间稳定运行,极限是18瓦,请自己把握好功率 功率目前还不太确定。 2.5V到5V供电情况下 不拆除更换电阻情况下输出电压为9V 。 G EN VCC三路接通启动工作。 VIN-VIN+输入供电 LED-LED+是输出 以下可调电源是给板子供电显示的。

网友(2025-04-11):
如果是给数字表供电,建议在正极串联个200---500欧姆电阻,锂电池内阻小电流大,如果那一次操作不当,会烧表,我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