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原理

楼主(2024-11-17):
以前在城隍庙淘元件时,选uA表头,一般都要指针表的欧姆高阻档来试表头通断,后来有了数字表,还可利用欧姆档的恒流输出,大致估计表头的量程。

网友A:
试试一手指拿一硬币(过去用的是铝币)搭在表的接线柱一端,另一手指搭在接线柱另一端,灵敏度高的表会偏转一点,手指潮湿点效果好。

网友:
伏打电池原理,连2根导线含嘴里也可以。

网友B:
只要把表头的两个接线柱用1根铜丝短接,轻轻摇动表头,看表头指针的晃动大小,和没有短接表头两个接线柱时的指针晃动大小比较,有明显减少的就是好的。

网友C:
原电池原理,没湿地可以拿个水果来插。

楼主:
后来遇到一个老者,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直接将表头的两个接线柱,杵在泥在上,然后好表指针就会发生偏转,动圈断了的自然没有。我也试了很多次,这个方法有用,但不知是什么原理。

网友D:
uA级的表头应该可以的只要地是湿的大地有磁场电流,为什么高压线掉地上只能站一只脚不能两只脚跨步电压你就明白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

网友:
电化学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表头的两个接线柱用1根铜丝短接,轻轻摇动表头,看表头指针的晃动大小,和没有短接表头两个接线柱时 ...

我也采用这种方法判断,我是看短接前后晃动幅度变化来判断,一般情况下,表头线圈没有断,短接后晃动幅度会大幅减少,如果没什么变化,基本就是表头不通了

网友E:
基本原理是“原电池”,网上有很多视频,您可以百度下“土豆电池”,比如下面这个给电子表供电的实验。
再如EM7000的0.12uA档,用两手分别捏住两只表笔的探针,会发现指针能偏转。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基本原理是“原电池”,网上有很多视频,您可以百度下“土豆电池”,比如下面这个给电子表供电的实验。
再 ...

你试试交流3V,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试试交流3V,效果更好

是吗?有空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电池原理,没湿地可以拿个水果来插。

没湿地可以拿个水果来插?

网友:
MF10指针表用两手摄也会批针偏转

网友:
对于微安表,将两线放口中舌头两边,指针也会有偏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一手指拿一硬币(过去用的是铝币)搭在表的接线柱一端,另一手指搭在接线柱另一端,灵敏度高的表会偏转 ...

您这方法最简单。

网友:
短接摇晃法最方便实用。

网友:
用西红柿偏转幅度大且可靠。

网友:
不管什么方法,原理就是电位差。

网友:
短接摇晃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一点忘记讲了,我每次这样做,表针都是正偏,没有出现过反偏,电位差是对的,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都是正偏,又没有检波。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uA级的表头应该可以的只要地是湿的大地有磁场电流,为什么高压线掉地上只能站一只脚不能两只脚跨步电压你就 ...

不是什么磁场电流,其实是原电池原理。那个杯子随便倒点脏水,再放两金属(最好是不同的金属)进去。引出电极就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什么磁场电流,其实是原电池原理。那个杯子随便倒点脏水,再放两金属(最好是不同的金属)进去。引出 ...

哦是的谢谢讲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一点忘记讲了,我每次这样做,表针都是正偏,没有出现过反偏,电位差是对的,但我想问的是为 ...

反接也会反偏的。过去逛地摊、就是拿一枚硬币托在一个电极上、用指尖碰触另一个电极。反偏了、硬币倒倒另一个电极就正偏了。100uA表头指针能偏转1/5左右、50uA表头大约偏转1/3左右。将手指舔湿摆动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