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淘到360H的电感?

楼主(2024-11-17):
或者替代品也可以,某鱼某宝搜了一下,也没搜到,

网友A:
要這麽大幹嘛?50Hz頻率下居然有113K歐姆的阻抗,打算幹啥??

网友:
电流多少A呢

网友:
可以订做啊!太大了需要多大的电流!外型有没有要求这些,现成的都是mH级别的,做样只收成本费给厂家说先式样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感什么用途?

网友:
起码的要求要有吧,工作频率,工作电流,直流电阻,体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這麽大幹嘛?50Hz頻率下居然有113K歐姆的阻抗,打算幹啥??

整错了呗,大概率少打了一个字母,差了三个数量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整错了呗,大概率少打了一个字母,差了三个数量级

嚇俺一大跳,這下放心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嚇俺一大跳,這下放心了... ...

原文引用:
用大方框矿机,150H/线阻15K小电牛做提升电感,电流表强台中国之声读数为12微安。

用LZ-T725做提升电感,全初级绕组368H/线阻2.64K,15微安。180H/线阻1.52K挡15微安。
71.9H/631至19.7/302欧挡电流16微安,声音渐小。

结论:
1  陈宪文电路中的提升电感,起检波后直流分量的旁路作用,提升电感值和电感线圈的线阻能最大限度的旁路直流分量,并阻碍音频电流通过,就会声音大。

2  检波以后的电流中的高频残余被2000P电容旁路,剩下的为直流分量和音频分量。直流分量被提升电感旁路,音频分量的阻抗值被独立出来,仅仅为20K阻抗。
换用SD104A(Rd=400K)、RB761(Rd=200K)、2AP9(Rd=20K,声音稍小,电流稍小),效果都是725变压器全初级绕组368H/线阻2.64K时最好。

3 与耳机配接的阻抗变压器初级一直是20K挡效果最好,无论何种检波管,音频分量阻抗都是20K。

------------------------我想试验这个电路,这个电感数值是矿友qg2007(已故)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错了呗,大概率少打了一个字母,差了三个数量级

见九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感什么用途?

见九楼,,,,,,,,,,,

网友:
你想要体积多大?看起来似乎可以跟那个输出牛合并。

网友D:
看看,俺是没研究过矿机的,但是看到文中有LZT-725字样,搜了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0755-1-1.html

再去咸鱼搜T725矿机,你猜猜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俺是没研究过矿机的,但是看到文中有LZT-725字样,搜了一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 ...

谢谢,,,,, ,再次搜索了一下,只有100K的,没有200K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