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经验的人自制矿石机是很困难的

楼主(2024-11-17):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听说过矿石机这个名字,然而从来没见过它的结构。更早的时候拆过电话机玩,听筒和话筒,隐约知道听筒是350欧的。在我上六年级到初一之间,找到一个好像是8050的三极管,一个8欧喇叭,用钢筋焊的窗子当天线,鼓捣了一番却没有声音,只得放弃。在我上初一到初二之间得到一本《初级晶体管收音机》,从中倒是看到了矿石机结构,但矿石机元件虽然少,凑齐那些元件我仍然不容易做到。几个月后,在修理店叔叔那里听说,在信号强的地区,一个二极管一个耳机就能收听了。然后这种收音机是什么结构,我实在想不出来。另外那时我还得到一本《无线电爱好者讲座》下册,上面简单提了一下矿石检波器,并给出了一个草图。我当时想,矿石检波器结构一定很复杂吧,图中画的应该只是简图。

直到我上初二到初三之间,才在一本《少年科学画报》上看到了最简单的收音机电路图,原来是一个二极管并在耳机上,这个迷底才得以揭开。当然稍后我在家里用纱窗做矿石机仍不成功,现在想来,那时的耳机阻不够高,很可能是8欧的。直到95-96年技校期间才做成功。

时隔多年,直到07年以后,才得知有些爱好者用电话机里的350欧舌簧耳机做矿石机,这才让我恍然大悟,原来书上说的800欧阻抗,并不是非要800欧,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可以的。现在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初学者看起来却很难。

网友A:
我菜鸟那时初次玩矿石收音机很简单,从父母那要到钱跟早玩这个的同学赶紧去百货大楼五金电器柜台先购买一个800欧耳机和一个2ap检波二极管回家,二极管并联耳机输出两端手攥耳机一头另一头碰触铁丝晾衣绳就能听到不同电台混杂一起广播声,接下来就是鼓捣如何把电台声音分开和增加音量,电台声音分开就得再去百货大楼买一个可变电容和绕一个一个线圈与可变电容并联利用电容与线圈谐振就能把电台分开了,增加音量只能登房顶烟筒绑木杆利用漆包线架一个天线,再用铁丝埋入地下做一个地线,此时干燥天气声音足够大了。

网友:
说得不错,答案是肯定的;

制作者首先必须知道矿石收音机的工作原理:

电波发射- 接收(磁电转换)- 检波- 放大- 扬声器单元- 电磁转换- 还原声音。

以上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简洁,有效。

目前情况,矿石收音机的要点是从天线获取能量,是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菜鸟那时初次玩矿石收音机很简单,从父母那要到钱跟早玩这个的同学赶紧去百货大楼五金电器柜台先购买一个 ...

您已经动用2Ap了,我是手调原始的矿石,寻找它的最佳点。。。。。。

网友:
        楼主的矿石机历程是漫长的,很多人了解无线电过程也都是漫长的。

网友:
初次是知识,后来是经验。
有些人是从启蒙书开始的,就不太困难;初次尝试的时候如果与知识没有同步,就得摸索,就相当于有困难。

网友:
7、8岁时看人玩,没钱耳机买不起

网友:
我也差不多小学4-5年级,新华书店偶然发现一本《无电源收音机》,回家就开始收集材料,找人要了几个2AP9,厂矿子弟漆包线很好弄到,牙刷柄做的绝缘子,家里老头子帮架的30米水平天线,1米多角铁打入土地做的地线,接上耳机就很响了,兴奋的天天听,就是简易矿机串台。后来再慢慢开始绕线圈等等。。。。

网友:
看到这篇文章想起我初一时代也做收音机,我姐读高中在得知他们物理老师说只要一个元件检波二极管就可以做收音机,我就去家电维修店问有没有检波二极管卖,人家问我问题听不懂回去找姐来给他说。。。最后没买成。那时就一直注意这方面的东西拿我姐的物理书电学部分有关无线电,元件的介绍,收音机的介绍信息太少了,快到初二了在我家对面新华书店周末有摆地摊卖书的二手书,看到一本《晶体管收音机制作入门》,单管 二管来复试、三管,五管一直到7管我选择了三管来做准备了好像久材料。用铜丝来连接没有烙铁,用8号铁丝放火里加热老烙,好不容易搞定通电管子发烫失败告终,后来买了些《少年无线电入门》,《少年晶体管收音机》来慢慢看,后来陆续买了些电子杂志都是二手地摊上买的,初中毕业没事,家里的收录机坏了(我经常偷偷拆我家这个收录机被我拆装不止上百次了用它来对照电路图符号实物,再去看书高中物理书直到99年这个机子还在)我给老爸说我修修看老爸同意还鼓励我,我拆开修又用8号铁丝放火里加热来烙,老爸看到问我买把电烙铁多少钱2元,老爸给我钱还不好意思去买怕买回来修不好(我老爸特别鼓励我胆子大点怕什么修坏了就不要了) 我叫我姐跟我一起去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把电烙铁到现在还记忆忧心,从此走上了这条路去学了家用电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