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混频管电流偏大的影响

楼主(2024-11-18):
大家好!我一台机器,是独立本振,独立混频的。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混频管的集电极电流中波在0.55毫安,短波1在0.9毫安,短波2在0.8毫安左右。看资料和老师们的建议,都说混频管电流控制在0.3到0.4之间合适。请问老师们像这样电流偏大到几乎两倍了,对灵敏度有影响吗?

网友A:
隐约记得好像混频噪声会增大,请真正的老师来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约记得好像混频噪声会增大,请真正的老师来讲解一下。

对灵敏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还有,调整静态电流应该很容易吧?为啥不直接调整呢?调整的时候,要把双联的天线联短路,再测量。另外,如果是老锗管的话,建议测量一下变频管的穿透电流Iceo,穿透电流较大的话,得考虑穿透电流和正常工作电流叠加的影响。

网友:
没说牌子、型号,如果有的话,就照出厂电路图给出的工作点电流调整就行。

网友B:
把AGC关掉,直接收一个弱台,然后调偏流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调整静态电流应该很容易吧?为啥不直接调整呢?调整的时候,要把双联的天线联短路,再测量。另外,如 ...

穿透电流测过,有0.127毫安的但是还是偏大。

网友C:
说的是静态状态的电流,不是动态的吧。

你调这个电流的时候:
1、噪声不明显加大。
2、灵敏度不明显降低。

一般来说,你往大调,灵敏度会高一些,但底噪增大。往小调,噪声小,但灵敏度会低一点。有个最佳点。找一找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静态状态的电流,不是动态的吧。

好的。多谢老师们的解答!

网友:
独立本振,混频电流,取小一些为好,0.1-0.2mA即可,可以降低噪声。
本振兼混频的,电流取0.5-0.8mA,是为了兼顾本振的正常工作,又要兼顾混频的性能,而折中的取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灵敏度有没有影响?

电流大一点混频增益可能高一点,如果你不在乎混频噪声增大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AGC关掉,直接收一个弱台,然后调偏流就知道啦。

怎么样关掉AG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关掉AGC?

按照最常见的二极管检波后的直流电压控制一中放偏置的模式,要关掉AGC很麻烦,因为那个反馈环路断开的话,还要把一中放改成固定偏置,搞起来很麻烦。所以我个人认为不需要搞这么复杂。

楼主:
用可变电阻代基极电阻,再用万用表检测集电极电流,调整最合适的位置固定基极电阻。用耳机监听。

网友:
在FM试过,除了仪器可以测到的不知道。实际灵敏度答复提高。

楼主:
晚上继续试试

网友E:
混頻管電流偏大,通常的直接後果是信噪比略有減小,混頻效果降低,因而影響到靈敏度的降低。要保持同樣的混頻效果,本振的幅度要相應增大,所以混頻管在短波的工作電流是與本振的短波振蕩幅度想匹配的,不需要再去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混頻管電流偏大,通常的直接後果是信噪比略有減小,混頻效果降低,因而影響到靈敏度的降低。要保持同樣的混 ...

老师的建议是保持原样,不必去改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的建议是保持原样,不必去改动吗?

如果自己還不掌握改善效果的手段,暫時還是保持原樣比較好。減小混頻管工作電流可以提高一些信噪比,但沒有儀器的情況下很難判斷,因爲輸出信號會變小,直覺會以爲靈敏度也降低了,慎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自己還不掌握改善效果的手段,暫時還是保持原樣比較好。減小混頻管工作電流可以提高一些信噪比,但沒 ...

问一个脱题的话题:

以前看过一些资料说,混频与振荡分开的,将振荡输入混频的电容增大,可以适当提高灵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个脱题的话题:

以前看过一些资料说,混频与振荡分开的,将振荡输入混频的电容增大,可以适当提高 ...

見仁見智,也許吧。
個人覺得耦合電容的取值適當即可,那種説法可能是因爲原來的耦合幅度就比較小,所以增大可能提高混頻效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怎么样关掉AGC?

临时在第二中周初级并联可调电阻,调到音量下降到原来的1/4以下。

网友:
混频管集电极电流越大,混频增益越高,但是混频器自身的噪声也越大。带高放的高档收音机通常选择混频噪声低的小电流区,这样有利于接收弱信号时的信噪比;不带高放的收音机,适当加大短波段混频管集电极电流,是保证短波增益的方法之一。国产晶体管收音机接收部分大多只有变频、一中放、二中放,带高放的极少,而且当时的混频管特征频率不是很高,为了让短波段有足够的增益,多波段收音机采取了两种相应的措施,一是在混频管发射极对地接入465kHz串联谐振回路,二是利用波段开关改变短波段混频管的直流偏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透电流测过,有0.127毫安的但是还是偏大。

0.127对高频管来说Iceo偏大了,好的管子都在60uA左右,如有好管子还是把它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临时在第二中周初级并联可调电阻,调到音量下降到原来的1/4以下。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