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8看一看厚膜STK-3048A双运放内部结构!

楼主(2024-11-18):
今天我把多年前锯开的厚膜STK-3048A双运用荣耀手机的【超级微距】模式,拍了照片,大家看一看!

网友A:
版主果然厉害,给锯开了
这驱动块也很是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果然厉害,给锯开了
这驱动块也很是精细

高電壓雙電源雙叻牛芰姶螅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電壓雙電源雙叻牛芰姶螅

亂碼了!

网友:
内部真精致

网友:
有点象厚膜块啊,不过里面很精致 。

网友:
好东西又少了一块

网友:
早期原产的三洋STK厚膜功放块音质不错!

网友:
锯开还可以用的,晶圆有滴胶保护的,但漏光会有光电效应,整体遮住就行。

网友:
多年前一块STK-3082II坏了,是山水功放用的,当时还有山水的专修店,告无配件,无法修,查询三洋告已停产,当时查不到代用型号,考虑后用STK-3082III代换的。
打开后查,是一条印刷导线断路,手里没有银浆,用了几种方法都不成。
此电路工作时温度较高,热胀冷缩,可能与断线有关,更换后,加了简易散热片。

网友:
不错,电路还是比较精致的。
我感觉,和STK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模块比较,无论外壳还是内部,都挺像的。我印象STK步进驱动器翻过来是一块白色的铝散热板。

网友B:
这个比起国产傻瓜175之类做工好太多了

网友:
既然打开了,可以画出内部电路,和以前公开的电路比较一下,有何异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起国产傻瓜175之类做工好太多了

国产傻瓜175,現在我 還在用呢!

网友:
星版是生命不息,折腾不停,祝玩得高兴。

网友:
这种厚膜电路能看出整个电路的布局和元件,包括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这个电路的后级有的是STK6153,那个集成块内部烧坏后,我曾锯开用外加三极管修复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起国产傻瓜175之类做工好太多了

这个是真正的厚膜集成块,而傻瓜集成块是用分立元件焊于电路板上进行封装的。

网友D:
不知道这玩意的生产工艺有多复杂?
如果能够做成全自动增材制造设备,就像3D打印机那种
设计个电路,丢给它就能给打印出来(包括电阻,电容啥的)
用来DIY就好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玩意的生产工艺有多复杂?
如果能够做成全自动增材制造设备,就像3D打印机那种
设计个电路,丢给 ...

你怎么处理裸片?自己bonding?无尘室?
再说消费者不好买裸片的样子呀,人家三洋自己生产管芯的随手就是裸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处理裸片?自己bonding?无尘室?
再说消费者不好买裸片的样子呀,人家三洋自己生产管芯的随手 ...

这种就只有手工焊接了呗,也不一定非要全自动嘛

网友:
这就是分立三极管没封装之前的时候,然后把许多未封装的管子按照设计图连好线,最后统一封装就是W老躺着锯开的那种

网友F:
找出两块。还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就只有手工焊接了呗,也不一定非要全自动嘛

手动把金属丝绑定到半导体上并形成可靠互连?
这要能成,谁还画PCB。。。大家都去买bare die做封装上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出两块。还没用。

90  年代流行的好东西!

当年制作功放的资料多多!

我现在用的就是由4块这用的电路板组成的BTL功放。

3048A双运放,一个运放功放的前置,另一个运放功放的直流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正的厚膜集成块,而傻瓜集成块是用分立元件焊于电路板上进行封装的。

国产傻瓜175当年【达华电子厂】开发研制的!
我买过几块,拆开过一个,里面分立电子元器件焊接而成,密封胶封闭。

不需要外围电子元件,接上电源,喇叭,音频信号,就出声音!音质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找出两块。还没用。

我就是用的这种板,用3048的一半来改伺服,功放6153把散热加大,用双C形铁芯变压器,双28V供电,自制功放,音质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傻瓜175当年【达华电子厂】开发研制的!
我买过几块,拆开过一个,里面分立电子元器件焊接而成,密 ...

傻瓜275我也用过,后来烧了一边,就撬开检查,输出级管子烧了,然后就拆了。

网友:
只看过复刻时候用激光一层一层扒
星版果然技高一筹,直接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的这种板,用3048的一半来改伺服,功放6153把散热加大,用双C形铁芯变压器,双28V供电,自制功 ...

现在我也有一台当年用3048的一半来改伺服,功放6153把散热加大,用双C形铁芯变压器,双28V供电的功放还在用!

刚刚手机拍片。

上面是音调,下面是功放。

6153原来是【集电极输出】,外加三极管,我已经改成了【发射极输出】了。

没有扔掉,听音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也有一台当年用3048的一半来改伺服,功放6153把散热加大,用双C形铁芯变压器,双28V供电的功放还在 ...

改成射极输出,性能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