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AF7751 核心供电1.2V的问题。

楼主(2024-11-18):
各位老师,大家好,最近准备玩SAF7751,正在画原理图和PCB,参考了网上的图纸。发现芯片的核心供电1.2V,有两种做法:1.使用外部的LDO输出1.2V(这时芯片的71脚和72脚短接在一起),供芯片使用;2.使用芯片内部的调节器,通过71脚和71脚控制三极管,将3.3V调整成1.2V,供芯片使用,如下图所示。
现在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这两种方法,哪种方法对性能更好一些?(DIY不考虑成本)。

网友A:
查一下需要多大电流,试试这个LM1117  1.2能否使用

楼主:
电流不大,200多mA,现在不是带电流的问题,是我想知道。这两种供电方式。那种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需要多大电流,试试这个LM1117  1.2能否使用

电流不大,200多mA,现在不是带电流的问题,是我想知道。这两种供电方式。那种性能更好。

楼主:
有哪位老师指导一下吗?

网友B:
外置的性能更好,减少对芯片内部的影响,内置的设计只是为了简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的性能更好,减少对芯片内部的影响,内置的设计只是为了简化电路

收到,谢谢您的回复。我计划用TI的LDO,输出18mV的噪声。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您的回复。我计划用TI的LDO,输出18mV的噪声。不知道怎么样!

18uV才对吧 还是比较高。
推荐TPS7A2012,只有6uV并且PSRR性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uV才对吧 还是比较高。
推荐TPS7A2012,只有6uV并且PSRR性能高

是的,是我写错了,是18uv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uV才对吧 还是比较高。
推荐TPS7A2012,只有6uV并且PSRR性能高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uV才对吧 还是比较高。
推荐TPS7A2012,只有6uV并且PSRR性能高

看了一下,这个电流有点小,才300。带7751的核有点勉强。按手册上说,1.2V最大电流有347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这个电流有点小,才300。带7751的核有点勉强。按手册上说,1.2V最大电流有347mA

俺当成模拟/射频核了,看上去这是个数字核?
那噪声其实无所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当成模拟/射频核了,看上去这是个数字核?
那噪声其实无所谓吧

模拟3.3V和数字3.3V那边,用了4.X微伏的LDO,核供电也不能太拉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