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塔思锐b3后极功放声音非常小,哪位老师傅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18):
贝塔斯瑞后级功放声音非常小,哪位老师傅帮忙看看什么原因?机器通电能开机旋钮上面的小蓝色的灯也亮,里面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继电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三基公司的 应该耐用啊
广场舞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继电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的。

继电器测试过了,都是正常的,拆下来看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继电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的。

就是黄色的那个小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继电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导致的。

这里好像也是一个继电器,不知道这个继电器干什么用的,有两根很粗的线接在上面

网友B:
这大电容是不是有些鼓包?有几个顶部有些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电容是不是有些鼓包?有几个顶部有些异常,

大电容都鼓包了

网友C:
也许后边功能切换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多拨动几次后边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后边功能切换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多拨动几次后边开关试试。

后面的切换开关都用酒精清洗过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切换开关都用酒精清洗过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那就把音量电位器换掉试试。因它所用电位器碳膜片也很容易开路。

网友D:
有几个电解顶上长尖尖了,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音量电位器换掉试试。因它所用电位器碳膜片也很容易开路。

电位器没有问题,都测过了,用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电解顶上长尖尖了,会不会有问题?

测量了电压都没什么大问题,电容鼓包的话最多有电流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音量电位器换掉试试。因它所用电位器碳膜片也很容易开路。

机器刚收回来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声音,各个方面都是正常用了一会就不行了,还以为是里面的灰尘太多了,把灰尘用毛刷子刷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把音量电位器换掉试试。因它所用电位器碳膜片也很容易开路。

这个圈里面画圈的里面到底是不是继电器呢?还是保险丝,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切换开关都用酒精清洗过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那么你先处理下电容然后再看看效果呀,纹波电流大了电路自然七荤八素了,你摆弄其他部分我总感觉你在舍本逐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先处理下电容然后再看看效果呀,纹波电流大了电路自然七荤八素了,你摆弄其他部分我总感觉你在舍本 ...

这个电容50v10000fu的,网上买真不知道质量好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50v10000fu的,网上买真不知道质量好坏

一般问题不大,又不是高频滤波电路。都这样的电容肯定要先换掉。如果在高频电路,估计得烧元件了,替换那也就必须也要高频特性好的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问题不大,又不是高频滤波电路。都这样的电容肯定要先换掉。如果在高频电路,估计得烧元件了,替换那 ...

网上看了下10多元一个,8个大电容100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下10多元一个,8个大电容100多

这点小钱,玩音响的眼都不眨一下。还有,你非要折腾到后级烧了花的钱不是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小钱,玩音响的眼都不眨一下。还有,你非要折腾到后级烧了花的钱不是更多?!

还是拆旧机靠谱点,旧机货场有不少电源板子,拆了用应该还是很好的

楼主:
但感觉不是电容的问题,应该是前极小板问题

网友:
不管是不是电容问题,看着怀孕的电容一律换,
在那几个靠谱的商家买元件。

网友E:
先检查电源板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从电位器注入信号看输出是否一样,确定故障在前级还是后级,然后检查线路板是否有开焊断裂的地方,信号电容是否失效,运放是否失效,我遇到过推动管管脚齐跟断裂声音小,很难发现

网友F:
电容明显有问题应该是需要检测后换掉!用音频信号分别输入前后级区分那部分问题,许多功放有前级故障的也不少这都需要检测后来确认修理!修理需要检测来判断故障,不要随意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检查电源板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从电位器注入信号看输出是否一样,确定故障在前级还是后级,然后检查线路 ...

对,这是个好方法,下午拆了试试,这个电位器是六角的,应该是里面这这一连,还是外面这一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明显有问题应该是需要检测后换掉!用音频信号分别输入前后级区分那部分问题,许多功放有前级故障的也不 ...

刚拆了,直接从后极排插注入信号有声音很大,2边的后极板都试了下没有问题后极板,

现在问题应该在前极,开机时2秒音箱声音很大,过后就非常小的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感觉不是电容的问题,应该是前极小板问题

电源差了,中点电压可能都乱套,纹波干扰也大的多,保护电路也跟着乱,这样可能性最大!一般修机子,哪个会忽视电源?优先处理好才是王道!

网友G:
前级的耦合电容可能干了。拆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级的耦合电容可能干了。拆了量一下。

是电位器两边的电解电容吗?

网友H:
先查查前级的电源,看看电源电压对不对。也有可能前级电源稳压电路特性不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拆了,直接从后极排插注入信号有声音很大,2边的后极板都试了下没有问题后极板,

现在问题应该在前 ...

在故障前级确定后检查前级电路,这个就不难了。常规的故障1音量控制电位器,2平衡电位器,3前级电路输入端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查查前级的电源,看看电源电压对不对。也有可能前级电源稳压电路特性不好了。

查了运放电压正负18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故障前级确定后检查前级电路,这个就不难了。常规的故障1音量控制电位器,2平衡电位器,3前级电路输入 ...

机器坏之前,这个位置打过火花一会后就没声了,估计 是灰尘多,还以为没什么事

网友:
看运放周围的电容都是C0G的,这个前级电路还是挺考究的。

楼主:
太难搞了这个机器

网友I:
一定要有耐心,一级级的查,可以用寻迹器,查到哪一级变小,可以用信号发生器逐级的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定要有耐心,一级级的查,可以用寻迹器,查到哪一级变小,可以用信号发生器逐级的查。

目前只有示波器,万用表,没有别的设备了

网友:
如果两个声道都是同时音量变小,就查公用电路。比如公用的运放部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有示波器,万用表,没有别的设备了

用示波器做寻迹器相当不错,输入一个正弦400音频,逐级用示波器查,很快找到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示波器做寻迹器相当不错,输入一个正弦400音频,逐级用示波器查,很快找到毛病。

全拆了,卖配件了,实在没实力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