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220使用问题

楼主(2024-11-18):
今天测量一个电源芯片的输出波形,不知道按错那个键,屏幕显示CH1的波形同时出现一个M的波形,无论按什么键都取消不了。查看说明书也没说是什么功能,调节波形上下移动,,会同步移动。这个是什么功能?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
拔电源线。记忆功能吧

网友A:
这是按了数学波形键吧,两个通道中间的那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按了数学波形键吧,两个通道中间的那个键

是的,多按几次,那个M的波形消失了。谢谢各位大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