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LED灯寿命长?

楼主(2024-11-18):
租出去的房子,前几天租客说煤气灶打不着火,换了新电池也打不着,想着这个樱花牌煤气灶用了十来年了,就直接京东买了个新的,今天过去给装上了。把旧灶电池拆下来安装在新灶上发现,电池的正极保护盖没取下来,这能打的着才怪,我心里一万个草泥马,浪费我几百块啊。。。旧的我拆回去丢着吧,就当备用算了。

装完又说厨房灯不亮了,让我看一下。我拆开看是个带整流器的老式荧光灯。拆下来去五金店买新的,跑了几家都没有卖的,说淘汰了,只有那种LED替换灯盘。

我自己家里厨房和卫生间用的吸顶灯,也是换成了LED灯盘,是那种圆盘或是圆环形状的。铝板上一些LED灯珠,早期的带一个变压器,后期的连变压器都看不到了,全部集成在铝基板上。这种灯网上非常便宜,但寿命也就一两年,总是爱坏,所以我总是提前买几个在家备着。回家取了2个,个头都不大,并联给装在了里面。

老式荧光灯虽然费电,但质量是真的好,十来年了都没坏,出租房要的就是省心,这下闹心了,说不定哪天就不亮了。

不知道买这玩意有啥讲究?或者说怎么才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另外,我家里螺口E27的LED灯泡也在用,杂牌子,飞利浦,佛山照明都用过,也都是一年左右陆续都坏,这种球形灯泡买啥牌子寿命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灯盘50块,太贵了吧。。。

今天那个不到三十块钱的雷士到了,

拆开看驱动板,完整的 EMI 电路,主动功率因数校正电路(SDH7523)...

功率因数高达 0.97 这总不能说太贵了吧 那个五十块钱的欧普不知道有木有这么好...

网友:
现在的LED灯很多都是超限设计,LED很容易发热损坏。用于指示的LED从未见坏过。

网友A:
这种灯基本上给你设计的寿命也就最多4-5年   即使灯珠不坏,里面的电源也会坏
买铝基板大的厚的,散热好 寿命就会长
最好买隔离电源的 ,不要那种电源集成在基板上面的

网友B:
老家的荧光灯十好几年了亮度只有一半了,去年买的平板LED厨房灯五六十吧俩月就坏了,保修还得自费邮寄回去,30✖60的邮费普通的得二十。。。。。这东西买贵的散热片够大应该寿命就能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家的荧光灯十好几年了亮度只有一半了,去年买的平板LED厨房灯五六十吧俩月就坏了,保修还得自费邮寄回去 ...

基本上已经全部是中山货了
哪家都差不多的
随便买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基本上给你设计的寿命也就最多4-5年   即使灯珠不坏,里面的电源也会坏
买铝基板大的厚的,散热好 ...

谢谢,我看了一下之前在拼多多的购买记录,有一种是独立电源,有电容和变压器在线路板上,这种寿命长,是隔离电源的吧?
另一种只有一个八脚芯片,一个四脚芯片,一个电阻焊在铝基板上的寿命很短。
另外,LED球泡您有推荐的吗?我用过飞利浦,佛山照明,也都是只有年把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家的荧光灯十好几年了亮度只有一半了,去年买的平板LED厨房灯五六十吧俩月就坏了,保修还得自费邮寄回去 ...

我买的都是几块钱包邮的,有一种中间带电容变压器的寿命长一些,另一种没有电容,没有变压器,只有芯片和电阻的寿命很短。

网友:
这款的电源驱动比较容易坏,led灯珠坏的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一下之前在拼多多的购买记录,有一种是独立电源,有电容和变压器在线路板上,这种寿命长,是 ...

球泡自己做一个吧,都是老电工了,网上找仿夏普的,仿夏普的外壳,或者直接买贵一点的吧,基本上都是5730灯珠,这种看运气,用几年肯定坏,自己多备几片灯板

我之前买的某品牌的e14高显的玉米灯泡,用了一年多就坏了,30多块一个,后来一看有两年质保,找了售后售后直接给我寄了一个新的

网友:
我手里刚测一个150瓦的灯板,灯珠用的CREE,电源用的明纬的30v5a的电源,驱动点了几分钟居然没有热量正打算找调光模块,外壳装起来

网友C:
估计你买的本来就是低价便宜货,不要说LED,就是普通灯泡或者是荧光灯,只要是品牌货都不会这样一两年寿命!那些便宜货基本就是拆烂污,大品牌的LED灯具,你用10年都没有问题。家用电器,最忌讳买的垃圾产品,换起来特麻烦,扛头活干起来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买的本来就是低价便宜货,不要说LED,就是普通灯泡或者是荧光灯,只要是品牌货都不会这样一两年寿命 ...

是的,替换灯盘我发现六七块的比两三块的好。但这玩意貌似都是小作坊在做,品牌的好像没有。
E27螺口球泡,我买过飞利浦和佛山照明,也是基本一年就坏,佛山照明保修3年,我家里十几个都换了个遍,换完还是一样,一年就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一下之前在拼多多的购买记录,有一种是独立电源,有电容和变压器在线路板上,这种寿命长,是 ...

欧普的E27灯泡,保修三年,我买了一盒子,用起来还不错。价格不便宜,9W好像都在10块左右,亮度高,代替物业的灯泡,效果好太多了。
另外,我家的吸顶灯都10年了,都好好的,一个灯条都没坏过,亮度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泡自己做一个吧,都是老电工了,网上找仿夏普的,仿夏普的外壳,或者直接买贵一点的吧,基本上都是5730 ...

自己做这个赛道太窄了。。。哈哈。

网友:
LED灯分电容限流和恒流IC限流的,建议选电容限流的;散热器又分单片薄铝和百叶窗式厚铝的,建议选百叶窗式的;球泡外壳又分密封的和开缝的,个人觉得开缝的散热好些,但也容易进昆虫,造成故障,建议环境好时尽量用开窗的;这些都选好了,也不算完,因为设计寿命就不长,四个整流二极管都要换掉,商家为了节省成本,全桥一般都用IN4004,建议议换成IN4007,电解电容一般都用250V的,说穿就穿,建议最低400V的,我都用630V的,容量不用太大,100W以内的用47微法的就行了,太大的关灯后会延迟熄灭。这些都弄完了,差不多就能挺个3到5年了。

网友:
这种灯这两年质量还可以了,我家的都换了公牛的比较好点5年了没坏别的牌子1年或两年坏了有的不到一年,我现在坏了就买公牛的,只要当地电压稳定还是不容易坏的,这玩意就向以前的灯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