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灯711-2B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4-11-18):
该机器比较少见,是晶体管收音机,不是电子管,哪位老师能否给份电路图,谢谢

网友:
   独立振荡电路,两级双调谐中放,这在家用收音机里算得上是比较高端的电路形式了。指标上向红灯711系列电子管收音机看齐并试图替代之,怎奈,不久的后来,收录机席卷收音机市场份额,台式收音机作为家庭基本享受型设备被冷落。喇叭裤,蛤蟆镜,大格儿衬衫,长长的卷发,舶来音乐歌曲……充斥大街小巷。老赶开始学香港青年做派 。

网友A:
我有《无线电》里截下的说明和线路图。

1982090201红灯711-2B _1.pdf

1982100601红灯711-2B _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无线电》里截下的说明和线路图。

认真学习文件,我发现了一句话:“频响靠加大输出变压器容量来保证,输出变压器用12x18mm的铁芯,电感量L>1亨,使得100Hz的开环增益在41dB以上。” 这么说来,折腾个半天的OTL、OCL、BTL,解决“深度负反馈引起瞬态互调失真”,其实不用费这些劲,就是传统的推挽输出用一个大输出变压器就解决了,结构既简单,效果又好,这个思路真是合乎俺们穷人的口味,就是不管什么白菜帮子、发霉的豆腐、剩米饭混在一起,不用很费力气还想怎么烹饪出高端食物,其实就是一把咸盐扔进去,煮开了就是美味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因为中波、短波本来就是大众化的东西,走两步就行了,还要啥自行车呢?红灯711-2B这电路设计得还真耐看,全硅管,不是“高大上”,而是“低大上”,就是虽然低端,但是大气、上档次。
外形也不错。如果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那我只能说对扬声器的排列略有一点不满意,因为一大一小扬声器,那必定是大的那个低音比较好,这样两边还有一点所谓的“伪立体声”感觉,但是实际生活中乐队的低音部分总是在听众正前方的右面而不是左面,所以要有“伪立体声”感觉的话,应该是大扬声器在右边,小扬声器在左边,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又造成调谐旋钮的安装别扭,所以只好也就像现在这样,不好求全责备了。

网友:
这机曾经拥有过,收音以及放音效果是很好的,但是不喜其外形,太收录机化了,完全没有了711系列电子管机的神韵特点,这外形也可以另外命名一款新型号了。这是当年的四机部还是电子工业部召开的收音机行业会议上确定的全面淘汰电子管机,但是要生产音量音质灵敏度不低于电子管机的晶体管机的替代产品,于是上无二厂推出了红灯711-2B,101厂推出了海燕T321(对标海燕D322电子管机),T321还是传承了海燕的特点,荧光绿的海燕商标,大刻度盘,让人一看就知道是101厂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无线电》里截下的说明和线路图。

很好的资料啊,多年以前买了半盒(十条)中短波磁棒,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的参数,这回明白了,这资料里面连圈数都有,很好,不过电路图上没有标出双联电容器的容量,不知它是用三百六,二百七还是其他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啊,多年以前买了半盒(十条)中短波磁棒,一直没有搞清楚他的参数,这回明白了,这资料里面连 ...

我看了磁棒线圈和中波振荡线圈,与红灯2701比较,估计711-2B用的是365P空气可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磁棒线圈和中波振荡线圈,与红灯2701比较,估计711-2B用的是365P空气可变。

谢谢,在网上找这个机器的图片,都是只能看到可变电容器的底面,只能确定是空气可变,感谢你的分析。

网友:
记得这机的调谐手感很差,没有象海燕机那样有惯性惰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