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水TU-217收音头调整

楼主(2024-11-18):
请教坛上老师,维修手册上在TP01处输入一信号,在R19处测试,问题是送什么信号,是10.7Mh扫频信号吗,如果是那变频管基极处有一个10.7Mh陷波电路给濾除了。

楼主:
我看书本上说在混频输入并上LC网络滤除中频干扰,可以提高收音机的中频抑制能力,看图中L04和C09应该是串连谐振

网友:
就是为了调整圈中LC,滤除10.7m中频的吧?当然是输入10.7m信号了。

楼主:
我理解是调整T01,测试预中放后中频曲线,但LC是滤除10.7Mh,LC是并在TP01那里的,如果是输入10.7Mh的那就等于把信号滤除了,应该是调整T01使电台频率与本振频率混频后输出标准10.7Mh中频信号。

网友A:
如果是红圈那里的LC,那只是基极电源的滤波,L的作用是阻高通低,C只是高频滤波,不是10.7M陷波,TP01是混频输入点,需要输入的是一个经调制过的FM高频信号,不是中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是调整T01,测试预中放后中频曲线,但LC是滤除10.7Mh,LC是并在TP01那里的,如果是输入10.7Mh的那就 ...

可以临时断开中频陷波和本振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红圈那里的LC,那只是基极电源的滤波,L的作用是阻高通低,C只是高频滤波,不是10.7M陷波,TP01是混 ...

看图 电感是1uh 电容是200pf,谐振公式在11.25M,考虑分布电容,应该在10.7M附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图 电感是1uh 电容是200pf,谐振公式在11.25M,考虑分布电容,应该在10.7M附近

这位坛友你能看清圈住的电容确认是200P吗? 图纸看不清吧,不过我猜是0.002u或2000P,这个位置是给基极提供偏置电压的,电感与电容只是起高频滤波作用,调频工作原理在这个位置不需要10.7M陷波,在TP01输入10.7M中频信号也不会被滤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坛友你能看清圈住的电容确认是200P吗? 图纸看不清吧,不过我猜是0.002u或2000P,这个位置是给基极提 ...

查下tu-217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坛友你能看清圈住的电容确认是200P吗? 图纸看不清吧,不过我猜是0.002u或2000P,这个位置是给基极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红圈那里的LC,那只是基极电源的滤波,L的作用是阻高通低,C只是高频滤波,不是10.7M陷波,TP01是混 ...

哦明白了,清楚L和C连接处是供电点,这里不应看成L与C是串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红圈那里的LC,那只是基极电源的滤波,L的作用是阻高通低,C只是高频滤波,不是10.7M陷波,TP01是混 ...

请教,输入的FM调制信号,频率是否10.7Mh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输入的FM调制信号,频率是否10.7Mh

你说的是对的,那个LC的点也是谐振在10.7M附近,它是阻止中频的干扰,同时又是基极电压滤波。TP1输入的就是电台信号,收音信号发生器发出的88M---108M的调制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那个LC的点也是谐振在10.7M附近,它是阻止中频的干扰,同时又是基极电压滤波。TP1输入的就 ...

没有多少供电滤波作用,不要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多少供电滤波作用,不要误导

也可以这么说,玩开心就好,纯属个人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