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固态硬盘怎么样?

楼主(2024-11-19):
我好像是15年左右听说有固态硬盘的,但没有关注。除了价格高,更重要的是更早的时候我用过U盘,我放了一些文件在U盘里,原以为万无一失,但一段时间后,里面的资料会有损坏。甚至放了几年后,有部分U盘会损坏了,期间没有读写过。

我怀疑固态硬盘是使用和U盘差不多的内存芯片,所以内部数据容易损坏,所以从来没想过买固态硬盘。网上搜到的对固态硬盘的评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773792383038490&wfr=spider&for=pc&searchword=%E7%AC%94%E8%AE%B0%E6%9C%AC%E6%8D%A2%E5%9B%BA%E6%80%81%E7%A1%AC%E7%9B%98%E6%9C%89%E4%BB%80%E4%B9%88%E5%A5%BD%E5%A4%84

网友A:
固态硬盘用来安装系统,速度快。但不要用于大量读写的数据存储(不要用于移动硬盘),越用越慢,比机械盘还慢,而且容易坏。

网友:
呵呵,用固态移动硬盘-体验每秒1G的速度,至于优盘,本来就不适合长期存放数据,它就是个搬运工,不管固态还是优盘,闪存需要电荷存放数据,装电脑里只要开机,就处于通电读写状态,优盘也需要定期通电,不然长期闲置,需要里边文件就遭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用来安装系统,速度快。但不要用于大量读写的数据存储(不要用于移动硬盘),越用越慢,比机械盘还 ...

我的同事买了一个2T的固态移动硬盘,用了几年了都没问题,下载几个G的软件就几十秒一分钟的时间,上传稍微慢一点,但是速度不是机械硬盘可比的。你怕是买到假固态了吧。

网友:
固态硬盘都不知应用多少年了,还认为固态硬盘容易坏?
在我的应用场景中,机械硬盘更容易坏
机械硬盘相对于固态硬盘,结构复杂,功耗也大
越是复杂,可靠性越低。

网友B:
固态硬盘或U盘不适宜长期保存数据,需要定期通电刷新数据。
其实不仅仅是固态硬盘,传统的机械硬盘保存数据也不是永久的,大家可以查资料。
反倒是光盘存储的数据时间更久一些

网友:
个人认为  固态只要不频繁读写   用来下载   就不会有问题      当然需要大品牌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硬盘或U盘不适宜长期保存数据,需要定期通电刷新数据。
其实不仅仅是固态硬盘,传统的机械硬盘保存数 ...

我的一块40G机械硬盘前些天坏了,平时都是和其它硬盘放在一起的,不通电,备份数据用,更早的时候它是电脑里的系统盘。好在它的资料我早有备份。
一开始能看到它的几个盘符,只是不能显示容量,后来盘符也看不到了。等有空看看能不能修复,前些天匆匆用傲梅,DM修复不成功。

光盘也会损坏的,我的两张系统盘,06年买的,平时很少用,想不到也会损坏。

坛友的意见是,要么做个磁盘阵列,要么多备份,现在我就是把机械硬盘里的资料,每过几年,最好不超过10年,重新拷贝一次。以前有些内容我刻录在光盘里,至今也有一部分损坏。多管齐下,光盘我也没扔了。网盘里也保存一些。

网友C:
非常佩服楼主,都2024年了居然没用过固态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佩服楼主,都2024年了居然没用过固态盘

你再佩服一下我,也没有用过,只听说过!

网友:
同一台电脑,把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盘,其他配置不变,速度就能感觉到明显提升!

网友:
现在这台笔记本是2014年五一买的,因觉得速度慢,原内存4G加装4G内存,提升效果不明显;后加装了128G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一直使用至今……

网友:
别想那么多了,任何东西都会坏的,固态的优点在于速度,在于没那么娇气,不怕震动。
要保存资料,先挑选一部分,价值不高就就随便,价值高的,压缩加密,网盘,邮箱附件,到处放几份。
说实话了,有些东西吧,当时觉得很有用,保存之后,可能再也没有动过了。

网友E:
我原本以为固态硬盘不怕冻,因为它没有旋转部件,谁知室外零下20度罢工了

网友:
只用固态硬盘做系统盘,有用的东西放机械硬盘

网友:
单位的电脑,机械硬盘坏了,恢复数据花了不少钱,改为固态硬盘加机械硬盘,感觉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原本以为固态硬盘不怕冻,因为它没有旋转部件,谁知室外零下20度罢工了

电容和涉及到电压参考的部件不耐低温,除非特别需求的工业级别、航天级器件,一般民用(商用)电子元件工作温度是 0 到 70 摄氏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再佩服一下我,也没有用过,只听说过!

2014年,在东北做项目,我第一个上固态硬盘,体验到速度后,项目组连带甲方一堆人在买固态,纷纷感谢我的推荐,当时经常使用的客户端时某为的软件,java写的,小文件暴多,启动很慢,用固态唰唰就打开了

网友:
我怀疑固态硬盘是使用和U盘差不多的内存芯片,所以内部数据容易损坏
============================================

用于主机内的固态盘和 U 盘虽然同样是闪存芯片,但管理策略不同,你可理解为,用于主机内的固态盘实际上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对外接到你的主板(Sata/PCIe),对内接到闪存芯片,这台电脑有一个缓存(贵的固态盘这个缓存就是我们电脑主机内存一样的芯片,便宜的会用闪存充数),你读写的数据是先经过缓存,这台微电脑会规划如何在缓存和真实闪存颗粒之间存取,并且还会规划平衡闪存芯片的写入寿命:闪存的擦除次数是有限的,反复擦除同一个位置芯片很快就坏了,所以这个微电脑会把这个擦除动作平衡到整个颗粒上,因此,也必须有这么个微电脑去管理数据,因为这种设计导致数据的存放物理位置一直在变化。

而,所有 U 盘都没有这个设计,所以诸如文件分配表之类地方会被非常频繁擦除,因此很快就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再佩服一下我,也没有用过,只听说过!

我上世纪就用过 有两种,一种是 PCMCIA 接口的,这个比较常见,不知道回家还能不能找到

还有一种是 CF 接口的,后者在电脑上不是很通用,但其实它和 PCMCIA 接口电气信号与协议是一样的,用一个 PCMCIA 转 CF 适配器就能插到 PCMCIA 接口上(而其实 PCMCIA 接口的电器信号与协议和 IDE 又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在二手电脑城弄了台很迷你的十八摸 386,它可能太小了做不了 PCMCIA 接口就做了个 CF 接口,我就用一个 CF 卡和大笔记本电脑交换数据,再通过大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交换数据。

btw. 而且,那个迷你十八摸 386 的机内也是固态盘 也就是说这玩意其实从 386 年代就一直在用,但不普及(太贵了)

网友:
固态硬盘速度快,但数据存储机械硬盘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上世纪就用过  有两种,一种是 PCMCIA 接口的,这个比较常见,不知道回家还能不能找到

还有一 ...

你说的这种接口我好像在消防控制主机上见过

网友:
大型服务器早就固态了,人家数据没你们的重要?
我猜迷信机械的岁数都不小了,人越老往往越顽固。

固态

固态

固态

机械[非叠瓦]

机械

机械

网友:
经过几年的固态,现在的固态除了大牌勉强凑合,其他的都是定时炸弹

网友:
     重要资料存尽量用机械硬盘.因为机械硬盘数据资料好恢复,对比固态来说恢复就不行了,恢复昂贵的多。
本人建议存储重要资料首选机械硬盘做双备份。如果有条件必须选择新的机械硬盘,选择一些专业做硬盘大厂商,本人觉得西数紫盘就不错。很多年前就入手2块4T用来至今没坏,没问题。
      固态硬盘用作电脑系统,或者一些大型游戏需要硬盘读速的,非常实用。也可自己DIY成U盘使用,尽量不要用于导取重要文件。
      这个决断取决与自己,非要用固态存储也可以。固态硬盘也有企业级,服务器专用的,也是未尝稳定。
      也不说固态硬盘一定会坏,只是有可能,放置久了,坏的概率要比机械硬盘大的很多。只表达本人观点,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原本以为固态硬盘不怕冻,因为它没有旋转部件,谁知室外零下20度罢工了

固态硬盘也怕冻,感谢赐教。

网友:
固态硬盘要买大牌的、知名品牌的,好的牌子不多,像MLC、TLC时代的三星、intel、镁光等,现在基本都是QLC的,寿命比较差。固态硬盘要有电才能存储数据,里面有电容存电,MLC的大概存储时间长些估计2年以上可以不加电不丢数据,TLC估计1年没问题,而QLC估计几个月。所以固态硬盘要定期通电,保存数据还是机械盘更可靠,重要数据最起码3种不同物理备份。固态硬盘MLC和TLC的基本不用考虑读写使用寿命,正常使用能用几十年,我用的intel  MLC固态硬盘经常用来下电影,从不考虑读写寿命问题。

网友:
固态硬盘的生产门槛比较低,有芯片小厂就可以做。因此质量更加参差不齐,遇到好的可能没问题,遇到差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坏。如果是重要数据,还是保存在机械硬盘上更放心一些。
机械硬盘的生产门槛高一些,精密机电一体化的东西,山寨小厂做不了的。因此质量更可靠一些。

网友:
小厂的不敢买,大厂大容量的太贵

网友:
重要文件还是机械硬盘安全些,固态最大优点就是速度快,但是损坏概率太大

网友:
看颗粒,看主控,现在一般的都不可靠了。要挑选特别的

网友:
重要数据, 用几个盘做raid6,
有时我用光驱刻录机

网友:
现在越来越可靠了,手机全是,之前见过苹果播放器用过机械硬盘,现在新一代笔记本彻底放弃了机械硬盘

网友:
楼主没有用过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