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小台钻

楼主(2024-11-19):
本地市场买的小家伙,用了10多年了。电机不行,太热了,都得用风扇给他吹着凉快。忍无可忍了!换个调速电机。要不是看在这小家伙的精度还可以情况下早就扔了

这个档次的小台钻原装电机都不怎么好,改装换电机要重新做电机支架,幸好手里材料工具都有,果断盘它。
用铝型材边角料做个旋转轴,方便松紧皮带轮。

还缺个电机包箍,先拆了电机做做准备。

楼主:
也是没办法,看看我干的这些活,孔位要精准,工艺也有点小要求,台钻都被我改装了,定深很准确。好多配件需要钻孔,需要不同的深度,为了干活快一些,保证精度不出废品,干脆就多用几个台钻,不同的工序用不同的钻头就不换他了

网友:
电机是小马拉大车还是绕组有问题,咋会那么热啊?

楼主:
主要还是材质工艺问题,铁芯差,线包差还匝数少,长时间用会发高烧冒烟。平时用它钻小孔,动力是可以,就是发热严重。

手里有不少设备,只有这个小家伙不听话,个头小,脾气还真大,热🥵

钻铣床很爽快,还有个1.7米高的大家伙,做音箱好用,都没那么严重发热,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A:
能不能推荐一下用手电钻在不锈钢上打孔的钻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材质工艺问题,铁芯差,线包差还匝数少,长时间用会发高烧冒烟。平时用它钻小孔,动力是可以,就是 ...

我在熟人处要了一个旧台钻。原机是380V的。我拿来后电机改成星形接法。放在家里接220V照样很好用!你这个电机和我的一个砂輪机一样。是早期浙江货。铁芯差!加上可能线圈上偷工减料(线径细或许是鋁线)所以容易发热。我的砂輪机用用停停,不敢长时间连续用。自己注意一点。仍然可以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推荐一下用手电钻在不锈钢上打孔的钻头

用这种合金钻头,就是普通麻花钻前面焊接了合金头的,我经常用,在游标卡尺上打孔都可以,还有那种钻墙用的三角钻也可以,一定要低速,加醋,或食用调合油用

网友:
楼主设备重复,建议转让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熟人处要了一个旧台钻。原机是380V的。我拿来后电机改成星形接法。放在家里接220V照样很好用!你这个 ...

是的,全让您说中了,哈哈哈,为了降低材质工艺成本,乎略了质量。

我干起活来轻易不会停 ,这类不坚强的小机可遭老罪了。一个工作日下来,上千个空是有的。再加上放弃治疗的强迫症

看看我干的这些活,指望着螺丝固定这些装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与楼主这个类似的小台钻,外观不错,就是一个大毛病,持续工作时间不能太长,长了就会发热。这么多个年头了我就是将就着用。
       楼主这种DIY精神不错,为您点赞!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鼓励

这也是没办法不得已,换用的电机是工业级90瓦的,可以24小时运转,温升极低,四极1350转的,比2800转的扭矩大,除了价格高调,其他都是优点。

电机安装尺寸位置不同,只能自己折腾了。给他做个小手术,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网友:
非常羡慕楼主的这些专业工具。

楼主:
感谢老兄鼓励,话说老酒香,老朋友金贵让我们一起开心,

网友:
我和楼主的小台转一样啊!我用得少转动时皮带有滋滋声,没有条件改现在放在阳台用时拿出来一下,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完工,动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