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买的频率计套件不好用

楼主(2024-11-19):
最近仿制本论坛网友的MC1648信号发生器,为了显示频率,网购了频率计套件,可是装好以后只能测晶振,不能测频率,加装放大线路也不好使。询问网店客服,被告知说只能测晶振。把我气疯了,明明说明上写的可测频率,而且有频率测试端口,怎么就不好使呢?请哪位之情的网友解释一下。

网友:
自己造一个
测电容、电感、电阻、电池内阻、频率

网友:
最好买正规厂家成品,勿图便宜。

网友:
朋友:你买的这个套件确实是不能改装频率计的!你没有找对人家!也许是芯片写入的数据不同。有的店里与你外观一样的频率计套件是可以改成频率计的。我已改装成功了三套。都可以测试频率。而且准确度还可以(我是経过与红华频率计对比过,误差很小)。只要前面加一级放大即可以了。

网友:
这种本来就是实验品,有个功能就可以了。要好用肯定要专业人员制作的成品好一些。

网友:
这一款没有插针。但是应该可以改。

网友:
输入灵敏度不够吧?
这个套件,如果输入放大和整形电路做的很简陋的话,会导致频率计的输入灵敏度很低,需要幅度很大的信号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网购,买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保留聊天记录,然后就可以无条件退货,卖家要承担运费的。

网友:
我买过好几种频率计,你这种套件我也买过,最便宜,但输入灵敏度太低了,而且对波形有要求,方波正弦波还行(最好是方波),三角波梯形波等就很不准确,稳定性和精度也很一般,收音机本振(200mVrms左右)是无法驱动的,有源晶振(1Vrms以上)可以驱动。然后是8位的频率计(图1、图2),这两种稳定性和精度比你的那种要好一些(在100Hz级别),灵敏度优于200mVrms,收音机本振可以驱动。图3那种是我买过最满意的,恒温晶振稳定性不用说,精度优于1Hz,实测灵敏度优于50mVrms(标称优于25mVrms)。建议楼主一次到位,买图3那种,不然还会折腾,测出的频率仍然会怀疑是否准确。另外楼主那种频率计单纯的加放大器没用,输入信号幅度不一样,宽带放大器很容易变成谐波放大器,我也试过放大器加施密特触发器,效果也不理想,再说这种低精度的频率计是否值得这么折腾。

网友:
这是一个带插针的频率计。

网友:
这是频率计电路图。两个4007是我自己加的,用于限幅。

网友:
我按照这个电路做过一个,加了前置放大器,可以测频率,准确度也可以,关键是必须要加前置放大器,使输入到单片机的信号有一定的幅度才能正确显示,否则显示不了会显示不准确。可参考以下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688956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40134

网友:
能测晶振就可以测频率,测晶振的原理就是有个三极管与晶振组成了一个振荡器,输出晶振的固有频率由单片机检测后显示,实际也是测的频率,所以只要提供足够的信号电平,这个频率计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测晶振频率不也是测频率吗?
你要测的目标频率是什么,有多大的输出幅值,有多宽的频率范围,可以接什么负载 ,简单的一个“测频率”太宽泛了。

网友:
之前也想买一个,仔细看了是测晶振的,就没有买

网友:
能测晶振就不错了!前些日子我买了好几次(分三次、供买了四套)类似的频率计套件(是那种老版的)、单片机内部全部没有程序!买的时候我就投了保险、全部退货了。

这款频率计其实也不好用,输入端需要加高放,否则灵敏度太低。

网友:
虽然不太明白楼主这玩意,但表面上看,是不是测量晶振时跳线接到某个位置比如图中的位置然后插上晶振;测量外部信号时跳线插到另一个位置然后外部信号从这里输入?

网友:
套件便宜,能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但成品能通过品质检验性能有保证,套件问题会更多,抗干扰问题,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A:
用關鍵詞“频率计套件”在寳上搜了一下,出來的全是這種套件,便宜的十七八塊,貴的也不過六七十塊,且最大顯示才六位,用著很不爽。
想起俺先前做的《【去库存】模块式8位频率计》,不算人工的話,成本也不過最多二十,比這要爽多了。

网友B:
楼主买的那款,我也买了装好后不能用,申述后x宝直接给我退钱了。另外那一款老版的我买了三个,装好后都没有程序,都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那款,我也买了装好后不能用,申述后x宝直接给我退钱了。另外那一款老版的我买了三个,装好后都没 ...

焊好后也能退货吗?我就没遇上这样好的卖家。
我前期买的套件都没焊、用我原有的板子直接插单片机芯片,根本就没有显示、连续买了3家都是如此。
在此也奉劝坛友:类似的所谓50MHz频率计千万不要买了!我十年前买的这种套件都没问题,但是现如今某些不法商家使用根本没有写入程序的芯片作套件出售,真是丧尽天良。
我觉得有可能是原始开发厂家不在了,程序自然也找不到了。某些黑心商家仍然想继续牟利,只能拿没有烧录程序的单片机装入套件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關鍵詞“频率计套件”在寳上搜了一下,出來的全是這種套件,便宜的十七八塊,貴的也不過六七十塊,且最大 ...

脑师这个频率计我关注过。体积小巧、安装方便、适用场合广泛。
前一段时间我也做了一个ICM7216D的频率计。目前7216D拆机品只售4.8元(3元邮费)比前些年便宜了许多。整个做下来成本不到20元。所以我很赞成您说的:7216D做出来的频率计比X宝的呢个套件性能不知要高多少......

网友:
你要说出测多高的频率,有多高的电平,大家好给你出主意

网友:
这个很好用,但你不要从J1这里输入,看J1的R3和二极管1N4148,把它们撬下来,用0.01U(103)的电容,最好是瓷介或独石电容,代替1N4148,改接后灵敏度还不错。

网友:
这就是电路图,把D1换成电容,把R3不要,测收音机本振频率杠杠的。

网友:
100多块买的二手的信号发生器。VFD显示屏。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可以外测频率啊.......................

网友C:
推荐加装这个前置放大电路,效果非常好!场效应管高阻抗输入,再经过一级三极管放大,然后施密特触发器整形,使电路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都非常好。制作调试时把三极管的的下偏置电阻RA5改成微调电阻,然后输入端注入一个小幅度的正弦波信号(用电子钟的32768晶振信号),调整微调电位器,用示波器观察施密特触发器的6脚输出端,尽量把波形调整为方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加装这个前置放大电路,效果非常好!场效应管高阻抗输入,再经过一级三极管放大,然后施密特触发器整 ...

场效应管最好用2SK241R,这个型号不难买,三极管用普通的9018就可以,应付50MHZ的频率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