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核显加独显双显卡,系统会用哪个?

楼主(2024-11-19):
比如桌面显示的时候,浏览器上网的时候,视频播放解码的时候,游戏的时候?
如何知道用的哪个显卡?

网友A:
只要你上了独显,那么系统就会直接使用独显。

网友B:
有些会有提示,是采用节能模式还是高性能模式

网友C:
这个一般在显卡控制面板可以看到    或者进行控制

网友D:
以Intel CPU+ nVidia独显组合为例,nvidia控制面板中可以设置GPU优先级别,自动-核显-独显,默认自动,不过有的软件强制独显后会抽风

网友E:
一般系统自动选择
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F:
可以设置优先级也可以关掉直接用独显或系统自动选择,节能模式还是高性能模式用移动不用电源就关闭独显这样节能不耗电航强,普通办公足够简单的设计也没问题,3D,建模CAD ,ps 游戏就用独显

网友G:
台式电脑玩过双显,主显播放的视频窗口鼠标拖到边缘之外就到另一个显示器了,鼠标也是 ,当箭头移至主显之外就进入另一个显示器便于操作另一个显示器。

网友H:
最近考虑用显卡延长线,把显卡拿出机箱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上了独显,那么系统就会直接使用独显。

独显优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会有提示,是采用节能模式还是高性能模式

游戏进入时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在显卡控制面板可以看到    或者进行控制

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Intel CPU+ nVidia独显组合为例,nvidia控制面板中可以设置GPU优先级别,自动-核显-独显,默认自动,不过 ...

意思是有的软件不能强制使用独显,需要让它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系统自动选择
可以自己设置

自动选择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设置优先级也可以关掉直接用独显或系统自动选择,节能模式还是高性能模式用移动不用电源就关闭独显这样 ...

关闭独显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式电脑玩过双显,主显播放的视频窗口鼠标拖到边缘之外就到另一个显示器了,鼠标也是 ,当箭头移至主显之 ...

你说的双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考虑用显卡延长线,把显卡拿出机箱来用。

显卡放机箱外用有什么好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闭独显怎么操作?

可以去BIOS里去设置或最简单去设备管理去禁止,有的独立显卡驱动带有软件独显设置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去BIOS里去设置或最简单去设备管理去禁止,有的独立显卡驱动带有软件独显设置里调整

禁用显卡设备好像要重启Window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有的软件不能强制使用独显,需要让它自动?

我试过,强制独显,ms-office2016异常,可能和它使用了硬件加速有关

网友I:
用两台显示器,自由选择1或者2上显示的内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禁用显卡设备好像要重启Windows

不用重启啊!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你的用户是管理员身份全限控制吗!还是普通用户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闭独显怎么操作?

好像,不能关闭
可以指定程序使用哪个
设置---系统---屏幕---图形设置---
桌面应用下面浏览----选择程序---
出来后在那个程序上面点击左键,出来“选项”---进去后可以指定用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强制独显,ms-office2016异常,可能和它使用了硬件加速有关

我现在电脑只有WPS Offic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两台显示器,自由选择1或者2上显示的内容

笔记本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重启啊!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你的用户是管理员身份全限控制吗!还是普通用户控制

win7 administrator账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不能关闭
可以指定程序使用哪个
设置---系统---屏幕---图形设置---

win7好像没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7 administrator账户

那你去BIOS里设置里面有选择config/display显项graphics dev ice 选择integrated graphics这个 以联想thinkpad为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去BIOS里设置里面有选择config/display显项graphics dev ice 选择integrated graphics这个 以联想thi ...

我的三代i5的旧本子没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放机箱外用有什么好处?

不知道,偶尔发现网上有很多延长线卖。折腾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