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收音机里瓷片电容都很大片,在淘宝上买的瓷片电容都很小片,不知这种小片电....

楼主(2024-11-20):
很多老收音机里瓷片电容都很大片,在淘宝上买的瓷片电容都很小片,不知这种小瓷片电容性能如何?

网友A:
以前的工艺差用料也足,现在的误差大性能也差。

网友:
不要用老眼光,光看体积.
以前一台计算机要一个房子才有装得下,现在口袋里就能放一台小电脑(手机就是小电脑),性能是老电脑的百万千万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工艺差用料也足,现在的误差大性能也差。

科技一直在进步,电子产品的性能也一直在提高,与之对应的,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在提高,难道这些是技术倒退的结果?显然不是。认知得跟上时代啊。

网友:
现在陶瓷材料技术进步了,所以同样的电容,可以做的更小,用起来没区别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瓷片电容耐压不同大小也不同,耐压高的,电极间距大,同样容量就需要做的更大,用小的替换大的时,需要注意耐压问题,我印像中瓷片电容耐压标准最低档位是50V,但有一些杂牌小瓷片耐压只有20V,用在电压高的场合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工艺差用料也足,现在的误差大性能也差。

我信你个鬼

网友:
唉,厚古薄今
唉,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技术工艺进步了,那时的大容量电解大的像炮仗,现在同容量和耐压的(未虚标),瘦了一圈,

网友:
一样的现在工艺好了,以前工艺要差些但是用料足,现在节约成本工艺上去了精度也好效果一样的

网友:
用起来感觉不出来什么,只要没有坏。大片感觉是因为看起来复古,再者元件布局不会太空旷。

楼主:
感谢各位,这样我就放心使用了

网友:
看看手机里那些贴片原件,小的比芝麻还小,还特别耐用

网友B:
如用于谐振,要注意品质因数。淘宝买的容量200pF左右瓷片、贴片电容,Q值常常在100以下,让人失望。还不如自己用聚乙烯塑料薄膜(食品袋)、铝箔自制的,Q值在3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用于谐振,要注意品质因数。淘宝买的容量200pF左右瓷片、贴片电容,Q值常常在100以下,让人失望。还不如 ...

怎么制作的啊?可以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用于谐振,要注意品质因数。淘宝买的容量200pF左右瓷片、贴片电容,Q值常常在100以下,让人失望。还不如 ...

这就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淘宝,我称之为假货宝,各种东西鱼虾混杂,劣品和假冒品比较常见。我一般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一般在立创商城买,相对来说比较有保障。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大片的耐用,买过小片的,不久二次损坏,主要用于行电路

网友:
建议不要买和老瓷片类似的扁平瓷片,质量性能一般,买看起来圆头圆脑的“独石”电容,也就是直插版本的mlcc。其中np0的温度系数很小,q值高适合做谐振电容,x5r,x7r的容量大,可代替音频耦合电容,不需像铝电解那样担心极性,esr小,也更节省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用于谐振,要注意品质因数。淘宝买的容量200pF左右瓷片、贴片电容,Q值常常在100以下,让人失望。还不如 ...

陶瓷电容只有NP0材质的Q值才高,其他都很一般,而NP0材质的瓷片一般容量不会大于1nF,再大成本就会急剧上升,价格会很贵,你说的这种200pF,Q值很低的瓷片,就是普通瓷片,这种电容一般用于退耦这种要求不高的场合,NP0瓷片现在生产的比较少了,不好买,可以用独石,NP0材质的独石电容还是挺多的,如果也买不到,就只能用贴片MLCC了(独石就是MLCC的另一种封装)

网友:
技术进步,用不了那么大,就像现在的电解电容器,体积也比之前的小很多了,大水塘,得改变观念了

网友:
你把现在的瓷片电容砸开看看,弄不好里面就是一个贴片电容焊上两条腿儿

网友:
是不是现在的工艺提高了。

网友:
新老瓷片电容材料不同 介电常数不同 以前的材料做不小。高介电常数材料 一般温度系数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