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1103都有问题

楼主(2024-11-20):
1台二变的版本。床头本来正常收听,上次突然全部波段都没有电台了,只有喇叭沙沙声音随音量变化。还没来得及拆机看。不知从何处下手?
另外一台DSP的,中波几乎每收到一个台后声音突然变大又突然变小最后消失,似乎是信号太强AGC起作用一样。但实际这个台信号很弱的。所以都是来回在该频率附近调节几次才能勉强收听。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新机买回来就没有拆过机器。附个手头的卡座,回头看看能不能标调一下。

网友:
DSP可能AGC控制不太好检查一下AGC电路,还有就是中周里的电容有失效或漏电轻微的造成中周工作有偏移不稳定严重就收不到台了,估计另一台也是这样,中周偏移严重的只能收到一个台别的什么都收不到,以前修个,收音机修过,调中周要用无感螺丝刀或塑料螺丝刀调节

楼主:
DSP的没拆过,里面也有中周?

网友A:
问的是收音机,图片却是个卡座,何不把两个收音机详细说明一下,比如说明型号等等?二变的机多了,你的二变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是收音机,图片却是个卡座,何不把两个收音机详细说明一下,比如说明型号等等?二变的机多了,你的二变 ...

标题里面就是型号。德劲DE1103

网友:
突然全部波段都没有电台,可能是有虚焊。

网友:
宝物啊,楼主是来炫卡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7601&extra=&highlight=%B5%C2%BE%A21103&pa ...

感谢。一会拆开看看

楼主:
找到原因了,飞梭有根线断了。但是当时奇怪音量调节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