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短波段人体感应严重

楼主(2024-11-20):
大家好!我一台收音机,中波正常。短波段人体感应严重,手拿着信号很强,声音很好。可是手一松开就是完全没有声音了。请问这是天线谐振失调吗?还是高放谐振失调?这两个的补偿电容和电感都确认调到到最佳位置了。还有就是,在短波段,震荡管的发射极电压在0.69左右,而中波只有0.45,那么这人体感应严重是不是和震荡幅度有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看图纸,震荡管的中波,短波的直流偏置电阻都一样,是不是短波段的某个电容出现了问题?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调整时用无感螺丝刀了没,估计调试时也是用手拿着收音机调的

网友:
收音机外壳内部用铜箔胶带贴起来。

我有台电子管的收音机就这样,手靠近调台,手拿开走样。把可变电容和手之间用铜箔屏蔽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时用无感螺丝刀了没,估计调试时也是用手拿着收音机调的

是用铁螺丝刀

网友:
铁螺丝刀可以调的过一些再拿开,多次测试也凑合。

网友:
一般老式收音机或多或少都有些人体感应,我的机器也差不多,有时用手摸着天线收到台,手一松台没了,还得用微调找回来,不过收音机在校准的时候都是只用拉杆天线,拉杆天线上不接任何东西的,所以不摸拉杆天线时是最准确的调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