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收藏的TDA1521最老款

楼主(2024-11-20):
目前用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台湾产的没有用,声音区别不太大有一点根据输入电容有关不同容量关系比较大最好与官方资料为准0.22uf最好。我试过0.47uf,1uf,2.2uf,威玛电容。0.22用的是mkt飞利浦的,变压器最好50w,图片不知道上传多少长宽比较合适变形了将就看吧!

网友:
做过功放机,音质清纯

网友A:
1521唯一问题是热量太大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1唯一问题是热量太大太大了

不热啊发热小得很双12v交流,除非你用15v的发热厉害不小心会炸机,两个电压下声音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变压器用100w的声音更好听

网友:
前几年我也收藏了几块,有时间回家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热啊发热小得很双12v交流,除非你用15v的发热厉害不小心会炸机,两个电压下声音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变压 ...

我以前好像是正负15V

网友B:
这玩意看一些电子杂志介绍的非常好,但实际做完觉得很一般,供电电压超过一点就烧。想玩功放还得有足够的储备功率。

网友:
TDA1514A,TDA1521都做过,感觉除了功率不同,中等音量听感基本听不出来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好像是正负15V

直流正负15V也不会很热啊!我现在用的正负17V,很简易的散热器都不怎么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正负15V也不会很热啊!我现在用的正负17V,很简易的散热器都不怎么热啊!

奇怪了,以前用的巴掌大的散热器,还是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看一些电子杂志介绍的非常好,但实际做完觉得很一般,供电电压超过一点就烧。想玩功放还得有足够的储 ...

只要不超过正负21v是不会烧的最好正负16V,这个是芯片主要是他的高中低都比较均衡平稳长听不烦躁,看个人喜欢,有的芯片高音突出,低音重,还有的芯片中音突出高音暗,低音干,lm1875就是这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