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耦合or电感耦合?

楼主(2024-11-20):
收音机短波外接拉杆天线有三种信号耦合方式:电容耦合、电感耦合、电容电感耦合。其电压传输特性如图2-8所示。
图2-8出现在很多晶体管收音机的书中,画法基本一致。感觉这图有一定的“诱导性”:虽然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各自都有灵敏度高端和低端,且正好特性相反,但是总体看上去电感耦合的曲线位于电容耦合的曲线上方,使人主观认为电感耦合优于电容耦合。

纵观收音机手册,可以说90%以上的带短波段的晶体管收音机,都是采用的电感耦合。从成本和工艺角度来看,电感耦合应高于电容耦合(因为涉及到短波线圈的绕制),而大多数收音机仍采用这种方式,似乎也从侧面说明了电感耦合优于电容耦合。有少数收音机采用了电容电感双耦合(如春雷3P2)以使整个波段内灵敏度比较均匀。

但是也有几款名机是“另类”,如早期的红灯(飞乐)2J8,采用的是电容耦合:

然而后期的红灯2J8-1,还是改成了电感耦合:

渔船用收音机红灯2J9,短波灵敏度指标应该是相当高的,但是却采用的电容耦合:

还有一个疑问,对于已采用电感耦合设计的收音机,加上一只小电容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一来高低端灵敏度都能兼顾了,为啥绝大多数收音机没有采用呢?

大家说说看,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是大部分情况下电感耦合更优,还是总体来说不相上下(图2-8夸张了),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耦合形式分电感和电容两种,电感的低端好,电容的高端好;耦合深度也有松紧之分,松的接入失谐率低,但灵敏度也略低,紧的灵敏度好,但接入失谐率也高,会造成一些干扰;这些都要考虑,具体还要看用拉杆天线还是外接天线,对于外接天线来说,因其对地电容较大,接入失谐度也会很大,过紧肯定是不行的,对于中波的外接天线,除了必须的松耦合外,有时还需要串联一个小电感,这样才能在灵敏度和接入失谐率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